帮模友改的防翻65CM O

楼主(2011-05-28):
第一次改失败了。  第2次改成功了。   由于太宽难改啊。  跑的是碳塑桨。最后断了。

网友:
改的妙啊。。。不過我的O大概沒有改的空間了

网友:
应该不需要改吧

电池靠边放 要大容量的电池并加点配重
也可以翻过来

楼主:
这样船就重了啊。

网友:
这个速度不可能翻

楼主:
有风有浪一定翻

网友(2012-09-04):
太慢了吧

网友:
虾哥的轴系,我也在用

网友:
虾歌的轴系有卖的不?

网友A(2013-01-21):
求教改防翻

网友:
现在才知道防翻的船对电池的尺寸要求比较苛刻,想上个4S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