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池增加航行时间

楼主(2011-05-28):
有个问题,可不可以给四轴的四个电调单独加电?这样的话会不会增加航行时间?

网友A:
这样势必要增加电池的重量啊。单个供电和一起供电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啊

网友B:
可以,问题是重量大了,续航时间也不会长,有个最佳点的,自己找

网友C:
减轻重量是正道

网友D:
航空领域有个术语叫做:油耗油
这里是电池耗电
电池的容量增加导致重量增加,于是电机耗电量增加,最后续航时间没长多少

网友D:
我给车加油很少加满的,我可不想拖着那多出来的十几升油到处跑

网友:
不行,假如哪个电池先耗完,会是什么后果?你懂的

楼主:
这个应该有道理,假若一个电池先耗完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E:
建议!!LZ用核动力!这样飞一百几十年都可以啊!!

网友:
如果LZ不想飞远的话,我有个建议,你买些电瓶,买条长线,将他们全部并联起来,然后转T插,再接到4个电调和成一个T插的T插上,这样减重不少,还可以飞很久

网友C:
厉害,4轴拖着电线飞,下面由蓄电池供电,大概能飞多长时间?
电池的容量是多少?

网友F:
做个拖车 把电瓶放拖车上 让四轴拉着电瓶飞 直到飞的你疲软为止!

网友D:
练悬停时可以这样,接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