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W 数码相机能否代替 FPV射象头用?

楼主(2011-05-28):
逃宝上一大堆数码相机, 大约在3-500百文“

只要是带[ [[视频接口 DC输入/AV输出 ]]  的,能否代替520线的射头?

网友A:
数码相机貌似很少见带实时AV输出的吧。。。而且那个体积。。。

楼主:
实时不实时 这就不知道了, 就感觉 1200W很清楚, 带变焦---

网友:
像素不能代表什么

网友:
要看处理速度

网友:
像素真的什么都说明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相机貌似很少见带实时AV输出的吧。。。而且那个体积。。。

数码相机一般都带AV输出的。嘿嘿。

网友:
用过两个相机,av输出的清晰度一般,但是色彩还有白平衡比摄像头好得多;就是体积重量只适合大飞机

网友:
只要飞机够大,完全可以。

网友:
拍照的话还凑合,如果视频的话,看看是多少p的分辨率

网友:
CMOS没有CCD抗震 另外单独供电要小心没电黑屏 要做好安全备份

楼主:
我感觉; 像素越高越清楚, 就象手机 200W 跟800W照片一样,没得比,   难道540线的能有1200W像素的清楚?

网友:
那是照片

网友:
1200w像素有什么用?

网友:
现在电脑使的摄像头就算是720P的也就百来块钱....虽然没有AV输出...

网友:
关键是能不能实时AV输出

网友:
有的

很多国外产的数码相机都带av实时输出的,由于是ccd的所以AV视频锐利度很高。录制的视频效果也很好,可以是宽屏的方式录制,可以买佳能,那镜头很NB的!

网友:
赚分要紧…

网友:
我看一般价位的都不带AV输出,谁知道能不能列出那几款是带AV输出的

网友:
我就有次摄像机没电了,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