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启动声音问题。

楼主(2011-05-28):
飞越40a电调接接收开机后,没有滴滴的启动音。是不是有问题?油门最高,最低,中间开机都试了。没接
电机
。什么声音都没有。是否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声音是电机出来的,没接当然没声音

楼主:
原帖由
cookxk
于 2011-5-28 23:03 发表
声音是电机出来的,没接当然没声音
我一直以为滴滴的声音是电调里蜂鸣器发出的。

楼主:
真是电机里有喇叭?

网友B:
我的电脑没有接音箱,也不响,好奇怪!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说明书,确实应该是电机发音。
谢谢楼上两位了。

网友C:
标题
电机里没喇叭,电机本身就是一个喇叭

网友D:
哈哈……小时候用那种生日贺卡接小马达,电机变转边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