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充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1-05-28):
买了一个简易平衡充,给3S的电池充电,发现冲满后,单片电压达不到4.2V以上,有几次连4V都不到,总的电压衡定在12.3V,我原来的那个简易平衡充,可以到单片4.2V以上,不知道现在这个充电器是否正常,求解,谢谢!

网友:
同样等待答复,顶。

网友:
不超过4.25就好

网友:
其实锂电池4.2到3.96之间的平台是很短的,所以再充放电的时候根本不用考虑这一点,如果是磷酸铁锂电池来讲,上限电压到达4.2就是危险电压了,对于寿命和安全都是存在隐患的。建议上限到达3.96为截止点电压为宜。新手,略懂皮毛,不胜赐教。

网友A:
比较怀疑你新买的平衡充可能没有平衡功能,可能是直接采用串通,检查总电压一但达到12.3V就自动停充。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就只是12.3V的充电器,而不是平衡充。

建议换一个朋友的平衡充充一下,看是否能让各S平衡一下。如果能平衡说明电池没问题,如果也不能平衡,那显然某S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怀疑你新买的平衡充可能没有平衡功能,可能是直接采用串通,检查总电压一但达到12.3V就自动停充。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就只是12.3V的充电器,而不是平衡充。

建议换一个朋友的平衡充充一下,看是否能让各S平衡一 ...

我是新手,世面上,还有12.3V的充电器的啊。。。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个12V的充电器,目前正在寻找12。3V的可调的电压呢。

网友:
充电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个12V的充电器,目前正在寻找12。3V的可调的电压呢。

一般12v的电源都在13v左右
自己串一个可调电阻就行了呀

网友:
单片4v不到,肯定有问题呀

网友:
感觉上是平衡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