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为什么 点火了 飞机马上就自己熄火 还有点火气 ...
谁知道 为什么 点火了 飞机马上就自己熄火 还有点火气不能拿掉 拿掉也熄火

楼主(2011-05-28):
谁知道 为什么 点火了 飞机马上就自己熄火 还有点火气不能拿掉 拿掉也熄火

网友A:
富油了 收低速油针

网友B:
火头挂了,换火头

网友C:
火头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新机就坏 火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才新买的啊

网友E:
调怠速油针

网友E:
是直机还是固定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弄 在什么地方

网友F:
建议换发动机

网友:
回复 网友F:
刚买的就换 真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直升机 不会调啊

网友G:
遥控器上的熄火开关开启了 ??

网友H:
站短你不回,跟帖叫你加群吧,你又不加,难道你的车牌是假的吗?
楼主是不是温州的?

网友H:
看到此回复请Q我,已经加你好友

网友I:
LZ..危险啊!!!!!

网友F:
套装机所配的发动机是一般都是三叶的。三叶发动机对新手来说一个不低挑战。如果新手单玩50级的油机是非常危险的举动。望尽快加入当地航模组织。以减少意外之事。

网友J:
回复 网友F: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K:
没人带,先潜水吧

网友L:
麻烦来了吧!套机惹的祸!找到组织是正根!

网友:
1、发动机没调
2、可能你的控设置了死火开关,而这个开关起了作用。
第一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
马马虎虎买了套机,还是油机,现在问题来了吧,玩模型一定要耐心,多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火头挂了。之前无法启动是发动机富油。
我估计你之后还会遇到换火头也无法启动的情况,一般都是点火器电流不够~这种套装里的点火器不行的。。
自己用万用表测电流要超过3A 电压1.5V 就能轻松启动了。

网友:
油门摆臂的位置 中间有个小小的螺丝 一字或者内六角的那个 就是低速油针了 反复调试 先找大范围 再精调吧

网友:
燃油混合比不够,检查怠速位置,火头

楼主:
回复 网友M:

发动机 启动都很轻松 就是会熄火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那个位置 是叫什么来的 调这个是什么效果 这个和主油针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是直机发动机 位置就是油门摆臂中心有个油针 一字的或是内六角的
拿掉火头熄火 怠速高 加速不稳定 打炮 除了油、启动电、启动器和火头等原因外 基本确定是发动机问题 如果缸压是好的 就可以尝试调这个低速油针 大胆调 先调大范围 在精调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还有个情况可能遇到 有时候你可能调好了 但是低速油针扭不紧 固定不住 就得想办法了 因为有些化油器很容易不好使了 即使调好了 发动机震动会让油针偏差 不想伤脑筋就换个化油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麻烦啊 准备卖了 调了半天都没弄好 还是熄火

网友:
SO
你就这样结束了~?

网友:
找老鸟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