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飞越SPORT遇见的小问题

楼主(2011-05-28):
装后面那个斜盘舵机  不知道应该从外往里装 还是把机身都拆开 装在里面  舵机有加强角 不想破坏了  请高手指点

舵机是这个样子的 有加强角 不想破坏它

舵机是这个样子的 有加强角 不想破坏它

从里往外装 要全部都拆开机身

从里往外装 要全部都拆开机身

从外往里 有1MM的缝隙

从外往里 有1MM的缝隙

这是机身全图

这是机身全图

网友A:
    这舵机的尺寸不咋清楚!不管是从外面安装!还是从里面安装! 关键是安装好后!装舵臂后尽量连杆是垂直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6990&highlight=%2Bzz2
我第一次装机的照片。

你这个帖子 我之前拜读过 比我强多了 我装了一半 就拆了装,装了又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舵机的尺寸不咋清楚!不管是从外面安装!还是从里面安装! 关键是安装好后!装舵臂后尽量连杆是垂直为好!

谢谢师父 这么说我只能拆了机身 重新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帖子 我之前拜读过 比我强多了 我装了一半 就拆了装,装了又拆的。。

下 载亚拓的说明书,照着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