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奖啦~我的550的尾轴滑套也断了~幸运的是没炸~哈哈~RP~

楼主(2011-05-29):
今天上天前~在把尾旋翼掰正的时候~感觉两个旋翼松紧不一~就摆弄了两下~偶然间发现蟹爪看着怎么跟以前有些不一样~再仔细一看~滑套应该是跟它连着的吧~现在竟然是脱开的。。。。这就是传说中的尾轴套断裂?

哀叹之余也大呼幸运~这要是在天上断了。。。。。。哈哈哈哈~赚了!!!谢谢老天爷~信春哥真不是盖得~机神护体啊~

这是今天第一个起落~还没上天~上次飞行也没有炸过~都是很正常的起落~怎么轴套在地面就自己断了?
我也就飞飞航线~不会3D~飞了多少起落具体记不清了~40个总是有的~难道是疲劳了?

还有就是滑套断在蟹爪里面了~怎么拿出来啊?见照片~

论坛了搜了相关的帖子~说是建议换非耐的铜套~是只要换那个铜套就行了么?蟹爪需要也买非耐的么?有YT的铜套么?谢谢了先~~~

网友A:
我都换成700的尾了 .或换FN的那套

网友:
恭喜恭喜啊。。。。。只能看着。。。

网友:
我也是昨天换非耐的铜滑套时,卸亚拓滑套一拧就断了.亚拓的太脆了。

网友:
这玩意儿还真是。。。。。。。。。我也换成非耐了。

网友B:
买了FN的在那摆着 还没换 等它断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换成700的尾了 .或换FN的那套

700的?   跟550通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FN的在那摆着 还没换 等它断了再换

换上吧~~~等淫 荡的事发生了就来不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机时候就换成FN的了。。。

你地大大地狡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先就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就和其他2个买550的一起换上。。。免的到时候出问题。。。

我的FN也在路上啦~~~哈哈

网友D:
友情提醒:1、请注意换非耐的要连同螃蟹爪一起换,亚拓的螺纹牙距与非耐的不一样。(我的也是新机就换了FN)
                  2、非耐的铜套也很薄,只是使用的是铜材。到目前还没有断掉的记录。
700的尾套没见过,有用过的朋友出来分享下经验呀。

网友E:
550E 600E 600N
可以考慮600E PRO新款尾軸承控制組,改良特點:
1.滑套外徑加大1mm,對耐撞擊強度的增強確實有明顯提升
2.尾控制組雙軸承座的跨距加寬了,優點雙軸承間支點的增大,對尾控制組滑動的力拒支撐力與滑順度.耐力也有明顯提升,虛位也減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友情提醒:1、请注意换非耐的要连同螃蟹爪一起换,亚拓的螺纹牙距与非耐的不一样。(我的也是新机就换了FN)
                  2、非耐的铜套也很薄,只是使用的是铜材。到目前还没有断掉的记录。
700的尾套没见过 ...

谢谢兄弟的建议~~~幸亏我买的是一套尾旋翼控制组(因为我的滑套断在蟹爪里去不出来 )~
货已经拿到手啦~异地的~不到24小时~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E 600E 600N
可以考慮600E PRO新款尾軸承控制組,改良特點:
1.滑套外徑加大1mm,對耐撞擊強度的增強確實有明顯提升
2.尾控制組雙軸承座的跨距加寬了,優點雙軸承間支點的增大,對尾控制組滑動的力拒支撐力與滑順度 ...

谢谢你的建议啊~但是我已经买了非耐的来替换了~不过我也想看看600E PRO的新款尾旋翼控制组~滑套外径加大1mm应该会结实不少~亚拓总算是改良了他的滑套了~
有零件号可供查寻么~我想看看参数~是否可以买来直接替换~

网友F:
给你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建议,不要用他那对金属尾桨夹,换成塑料的那款.

网友:
引用 网友E:
550E 600E 600N
可以考慮600E PRO新款尾軸承控制組,改良特點:
1.滑套外徑加大1mm,對耐撞擊強度的增強確實有明顯提升
2.尾控制組雙軸承座的跨距加寬了,優點雙軸承間支點的增大,對尾控制組滑動的力拒支撐力與滑順度 ...
 亚拓就是这点比较讨人喜欢,不断在改进,买一台600回来奖励一下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建议,不要用他那对金属尾桨夹,换成塑料的那款.

舍不得。。。那多不显档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