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玩变频,测试视频

楼主(2011-05-29):
交易区收的,发帖是来感谢卖家
自称菜鸟当然什么都不懂,我看还要折腾一段时日才有床照让老鸟评价…
上传了视频,什么都不懂望老鸟多多指教

重看才发现会自动增加变频 另外有朋友问电位器调频上限是50我的也是

变频和电机

变频和电机

变频铭牌

变频铭牌

电机铭牌

电机铭牌

接线

接线

网友:
多少大米

网友:
LZ这电机2800转,打算用在什么床上?

楼主:
回复 藤椅 zhaominghua2011 的帖子

WM210V, 别给商家听到:funk:

楼主:
睡前的折腾有收获,下了说明书看了半天,原来参数设定给锁上了难怪怎么总有点怪怪的,以下是初部实验成果(只对应HLP-C+系列,引用说明书上的资料,没有经过长时间验证)
1.参数c120改为1解除锁定。
2.c128改为8将所有参数重设,因为是二手机,新机就不需要了,我手上的有上锁便引证了参数曾经有人设定过,因为新机是没有上锁的。
3.c013改为1,因为出厂值是0,0是用数位操作器选择频率。1是用电位器。
4.c087是电机极数,出厂值是4极,按电机4极更改,数值2是2极,4是4极…如此类推。
5.c088是电机额定转速,出厂值是1440,我的是2800转当然要改,不改的话在变频面板看不了正确的转速
参考资料来源,原厂网站使用说明书第25、62、79页,报告完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交易区的套装,价钱百位数
我这等菜鸟现在才领略到交易区的好处

网友:
价格三位数才对吧
百位数吓死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位數字(個位﹑十位﹑百位) 跟百位數有什麼分別,
煩請指導一下

网友:
楼主用的货币还跟咱们用的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位數字(個位﹑十位﹑百位) 跟百位數有什麼分別,
煩請指導一下

3和100的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习惯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手機上只會打繁體字
價錢七百,運費一百,貨幣港幣
小弟太肉脚不會刀,報告完畢

网友D:
550W的2800转电机!应该是四级电机!我刚买了个750w1400转的六级电机还没配上变频器,听说床用1400转的低速力度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50W的2800转电机!应该是四级电机!我刚买了个750w1400转的六级电机还没配上变频器,听说床用1400转的低速力度才够
大哥!您弄错了,2800的确实是2极电机,1440的是4极的,960的是6极的,应该是在工频50HZ时每分的频率变化50*60=3000HZ,因为2极电机有两个电极,每HZ一转就是3000转每分钟,但这是异步电机,转子有滞后性,所以大概为2800转,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兄台指導,這台電機只好拿去改成砂輪機去
只好再去找級數高一點的電機吧
弱弱的我想問一下電機的級數有什麼用途,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兄台指導,這台電機只好拿去改成砂輪機去
只好再去找級數高一點的電機吧
弱弱的我想問一下電機的級數有什麼用途,謝謝

别说指导不指导的,电机方面我同样是菜鸟 只是买电机时问电机店里的老板的。我也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您弄错了,2800的确实是2极电机,1440的是4极的,960的是6极的,应该是在工频50HZ时每分的频率变化50*60=3000HZ,因为2极电机有两个电极,每HZ一转就是3000转每分钟,但这是异步电机,转子有滞后性,所以大概为 ...

这位兄弟就应该是行家,介绍多点让我等菜鸟恶补一下啊

网友:
偷抄了别人的给你

关于速度问题:
 异步电动机所谓异步,是指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和转子转速不同。

  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和电网频率严格对应称谓同步转速。n=60f/p    p磁极对数,磁极都是成对出现的(南北极)

  所以,转差率就是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之差再除以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同步转速).

  对于异步机,电机学没有象直流机那样利用理想空载转速和转速降来表达转速,转速的刻化是借助同步转速n1和转差率S。然而作为电动机的一种,异步机转速事实上同样是由理想空载转速n0和转速降Δn 构成,这是由电动机机械特性的普遍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电动机转速的普遍表达形式。

  S=(n1-n)/n1 式中: n1为同步转速, n 为电机转速

  sm为最大转矩对应的转差率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差率与电机性能有什么关系?在不同频率下运行转差率稳定吗?有多大变化?

1、异步电机,又叫感应电机,是因为转子的电流是由于转差而感应得来的;
2、如果转子与旋转磁场同步,转子就没有电流,就像变压器空载一样;
3、异步电机带上负载时,负载的阻力矩是转子转速下降,而产生转差,转子就会感应出电流,就会有电磁转矩,拖动负载转动;
4、负载越重,转子的速度下降,转差增大,转子电流就增大,转矩就增大,所以电机就有能力拖动更重的负载转动;

5、当负载增大时,转子的转速要下降,但是下降一点儿,转矩就有很大的变化;
6、在我们看来负载虽然增大很多,但是速度却降低很少,大家叫它机械硬特性;
7、就是说异步电机的负载有多重,电机就能有多大的转矩拖动它,而转速我们却感觉好像没有下降一样,所以又称异步电机为恒速电机;
8、所以异步电机是机械特性非常好的电机,其特性不亚于他励直流电机;
9、这就是异步电机的自个儿的本事,不是电源控制的结果!
10、所以有这样好的机械特性,关键因素就是异步电机的转差与转矩成正比关系,转矩是转差的几千倍、几万倍;
11、异步电机的电磁转矩来源于转差,转差是异步电机转矩的根本!
12、在任何频率下,只要电机磁场恒定,同样的转差,会产生同样大小的转矩;
13、所以说好的变频器,变频、变压不改变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或者说能保持异步电机在工频时的机械特性不变;

网友:
2极电机。转速2950转
4极电机。转速1470转
6极电机。转速750转
8极电机。转速500转
二:        1、电机的级数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电机的同步转数,如级数为2级的电机,同步转数为2900rpm,4级的为1450rpm,6级则为1000rpm,8级为750rpm。
2、对于电机级数的选择,主要根据电机驱动机械设备对电机输出转数的要求;如减速机输入转数的要求、皮带转动主动轮的转数要求等。一般是经过实际所需转数,考虑传动比因素返算所得。
三:        极数反映出电动机的同步转速,2极同步转速是3000r/min,4极同步转速是1500r/min,6极同步转速是1000r/min,8极同步转速是750r/min。绕组的一来一去才能组成回路,也就是磁极对数,是成对出现的,极就是磁极的意思,这些绕组当通过电流时会产生磁场,相应的就会有磁极。
  三相交流电机每组线圈都会产生N、S磁极,每个电机每相含有的磁极个数就是极数。由于磁极是成对出现的,所以电机有2、4、6、8……极之分。
    就普通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来说,它的磁极对数影响了它的转速,转速=(电源频率×60)÷磁极对数×(1-转差率)。在理想的同步状态下,转速=电源频率×60÷磁极对数。实际情况下,电机转速不可能达到同步状态,也就是存在转差率。比如二极电机,它的极对数是1,那么它的同步转速就是50×60÷1=3000,然后由于转差率的不同,二极电机转速就有2960,2940等转速,同样八极电机的转速<750,转差率不一样,实际转速稍有出入。但是不可能>同步转速。

网友:
我来学习了,我的也是海利普c1.5kw目前只会正反转用电位器在0到50hz运转

网友:
LZ这三相230V输出变频器,用在三相380V输入电机是吗?电机运作上有影响吗?力矩变弱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机铭牌上写二种电压也可用我猜功率该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铭牌上写二种电压也可用我猜功率该一样吧

这样组合弹性大些,这变频器也可以控制台钻及改装车床.

谢谢LZ分享!学习了!

楼主:
最近好像秀逗了,又上了一台变频快将到的还有刹车电阻…唉…又败家了

三菱D720S

三菱D720S

变频器铭牌

变频器铭牌

网友:
支持,楼主这个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G:

$650

楼主:
手机没电没拍片,初部测试利用变频器的自动调谐好像很省心(第47页),将电机的最高电流,容量,额定频率和电机电压资料输入到变频器内(第45页),执行自动调谐后,就算10HZ转速用手抓也抓不住,但是电机运行时声吵了很多很多,按停止制时电机是马上停后内部不知定子还是转子会发出叫声,我猜是否内含刹车电阻的关系吧
这次折腾变频器真的有够晕,两个牌子的说明书都是有看没有懂,若要又安静又给力可能要换上另一台电机吧
HPC+ 的也不错,就是要在设定参数上折腾一番,不像三菱的自动,我人比较懒不想给力

网友H:
别懒,搞懂后发挥最大功能才用的舒服。慢慢琢磨,我以前从没碰过变频器。仔细琢磨后自己动手把原三线三相电机改为六线三角接,接好变频器外接控制,现在使用非常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别懒,搞懂后发挥最大功能才用的舒服。慢慢琢磨,我以前从没碰过变频器。仔细琢磨后自己动手把原三线三相电机改为六线三角接,接好变频器外接控制,现在使用非常顺手。

很给力呀!我也想用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
请问三线三相电机改为六线三角接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台安的变频,刹车电阻,虽然不知道有多大很一定是很给力的车床,看了后觉得自己折腾不够给力,真的不像样

楼主(2011-06-30):
今天从老外的坛找到以下资料,将公司代入自己东西的参数就可以去计算答 案了

螢幕快照 2011-06-30 2.24.32

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