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直如何调节操作杆往右侧打方向飞机就往左侧飞呢? ...
这个电直如何调节操作杆往右侧打方向飞机就往左侧飞呢?(不是左转是左侧)

楼主(2011-05-29):
求教!!这个电直如何调节操作杆往右侧打方向飞机就往左侧飞呢?(不是左转是左侧)

网友A:
飞机对尾巴的时候,打那边就偏向那边,把舵机反向一下

网友B:
说说用的什么控吧,什么电直。

网友C:
LZ对头了

网友D:
通道反了,在遥控器里设置一下通道反向,但是第三通道别轻易碰哦,你懂的!

网友E:
很明显的通道问题。。。找个师傅吧。。直机没人教真是一种折磨

网友F:
通道通道 把电机拔了 看看舵机 对应着在遥控里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