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启动不了

楼主(2011-05-29):
我的一条汽油o发动机是26ccQJ的,先是会启动但是启动后10秒内准熄火,后来根本启动不了,发现跳火都没有了,接着买来高压包,发电的线圈全新的换上,启动也很困难,平均拉60下会着一下,着了也马上熄火,而且老淹缸,火花塞很湿,拿出来弄干装回去启动还是没好转,我把船拿到修摩托车去看过了,有的说不会修机器没看到过,修汽车的也去过了,说没时间,我已经尽力了
船是我2手买来的,卖家放了一年没用了,化油器我也洗过了,这两个礼拜手拉得脱了皮,3根手指肿着,现在希望老师们能帮我一下,找到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这么湿油针位置应该没调到位。
怠速1.1圈,主油针1.6圈你试试

楼主:
化油器上有个橡皮吸油的,咧着油管的油上不了,不知道是漏气还是堵住了
您可以把你的地址告诉我吗,我邮给您帮我修一下,您看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上不了油,那估计是真空膜坏了,换个化油器就行了

网友:
现在有火吗?有火的话你吧火花塞拆下来用手堵住火花塞的那个洞看看有没有压力。压力大的话就证明没拉缸,重点弄下化油器。换个好点的火花塞。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了 化油器我再买个,火花塞也再买个

网友:
哈哈   1000块钱的O艇得慢慢折腾。

楼主:
不知8楼怎么了,很好笑吧,我看到我的手想哭啊:funk:

网友:
表示同情

化油器清洗看看
如果火花塞可以打湿,说明油路正常
但是可能是雾化不好
检查汽油针吧

网友:
我一开始的问题和你差不多!后来换了华博罗的化油器,就解决了!  慢慢来吧!

网友:
刚开始是这样的

网友:
确保气罐里面润滑度,最简单就是直接买一个进口化油器。QJ 发动机 我朋友在用。。L 1.1-1.2 H1.5左右。   我朋友用电启 ,一打就着

网友:
仔细检查一遍会有新的发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慢慢調教,從中學習,祝你成功。

网友:
不知道缸压够不够 拆掉火花塞  用纸弄个锥型的塞  堵上越紧越好(不要把纸塞掉进去)拉动机器  要是能把纸塞出的越高声音越响那就是缸压没问题  反之 那就是拉缸了

网友:
哈哈18楼蛮老道的

楼主:
现在换了个新的化油器,拉个10几下会着,我看人家不是拉两下就启动吗,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