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雕刻机 配件回播 自己打造部分

楼主(2011-05-29):
雕刻机联轴器,手工据螺旋!!!!! 材料LY12

楼主(2012-10-10):
好久没有来,希望大家继续评价,待改进~~~~~~~~~~~

楼主(2011-06-07):
DIY刻字刀具篇,废物利用,铣刀柄。~~

60度

60度

30度

30度

网友:
可能我这里东西少见识少 有局限性 你说的三爪测量 是什么东西 还有研磨棒是什么 怎么个使用方法呢

三爪尺又叫内径千分尺,原理和外径千分尺一样,精度主要取决螺纹精度等级,研磨棒:外径尺寸和我们要加工的尺寸一样,在研磨套上涂上研磨膏。(原理和我们牙膏一样的磨粒很细,以前我们没有高精度磨床的时候,我们国家主要由研磨保证相应的形位公差,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Ra0.1)达到都是没有问题的,像(70~80年代)一些放大镜片,相机镜片什么的我们都是自己加工。不过这个是纯手工加工,和人的关系很大。)~~

外径千分尺

外径千分尺

内径千分尺 按尺寸大小区分原理一样~~

内径千分尺 按尺寸大小区分原理一样~~

网友:
可能我这里东西少见识少 有局限性  你说的三爪测量 是什么东西   还有研磨棒是什么 怎么个使用方法呢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引用 楼主:

具体的精度没有打过,眼睛看还是可以的,锥孔和后面直径8MM的孔是一次车下了的,和电机轴是配置的有0.005MM的间隙,用侧面的顶丝固定,当时考虑方便电机换轴承,如果过盈配合铝件内孔也容易压出毛刺~~

8mm的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 绞的 还是车的
答:是车后留0.02mm,用研磨棒研的。
这个孔是怎么测量的啊 另外0.005mm 有点夸张了吧,如果有专用工具测量的话 +0.01mm是比较理想的 如果粗糙度不好的话 +0.02mm也是可以的
答:是用测量内孔的三爪尺测量的(量具测量精度0.002mm)电机轴的外圆我又加工过,配套实现还是可以做到的。
其实还是过盈点好 可以稍微加热然后压进去
答:一开始电机轴承不太好,噪声大轴摆动也比较大,而且一端轴承内孔是9.2mm,外圆20.2mm。不太好找,考虑到要经常改进所以没有考虑过盈。现在电机运行比较稳定将来这个可以实现。
还有这个顶丝最好是对称的 要考虑高转的时候 动平衡
答:这个是我没有考虑到的,电机轴上有个孔,就随意的打了2个,将来考虑下做个动平衡弥补还是做新的看看情况。
想内孔压出毛刺 来产生过盈那还是不要弄了 出了毛刺 还能有精度吗
其实想要精度最好的办法还是 装到电机上以后 在把电机卡在卡盘上 用动力头 在磨一下锥孔 自宫

答:这个办法不错很值得我深思啊,过几天着手操作(先备下要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的精度没有打过,眼睛看还是可以的,锥孔和后面直径8MM的孔是一次车下了的,和电机轴是配置的有0.005MM的间隙,用侧面的顶丝固定,当时考虑方便电机换轴承,如果过盈配合铝件内孔也容易压出毛刺~~
希望大家 ...

8mm的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  绞的 还是车的
这个孔是怎么测量的啊   另外0.005mm 有点夸张了吧
其实还是过盈点好 可以稍微加热然后压进去
如果有专用工具测量的话 +0.01mm是比较理想的 如果粗糙度不好的话 +0.02mm也是可以的
还有这个顶丝最好是对称的  要考虑高转的时候 动平衡
想内孔压出毛刺 来产生过盈那还是不要弄了 出了毛刺 还能有精度吗
其实想要精度最好的办法还是 装到电机上以后  在把电机卡在卡盘上  用动力头 在磨一下锥孔  自宫

楼主:
常用工具摆放,主要用于临时调整主轴电机高低从而提高Z轴的加工范围,这个很实用。装卸工件和换装道具的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噢~~

网友:
 LZ动手能力强大!

楼主:
X轴轴承座~~

楼主:
ER11锁头全家福,直径3mm,4mm,5mm,6mm,10mm,其中铜套是10mm变径8mm用的,自己的作品,实心圆棒是直径10MM的,对刀用的~~

网友:
ER11怎么做的?同心度好不?

具体的精度没有打过,眼睛看还是可以的,锥孔和后面直径8MM的孔是一次车下了的,和电机轴是配置的有0.005MM的间隙,用侧面的顶丝固定,当时考虑方便电机换轴承,如果过盈配合铝件内孔也容易压出毛刺~~
希望大家对我的作品积极指正缺点,提出可行办法,便于我改正~~

网友:
ER11怎么做的?同心度好不?

楼主:
DIY之ER11夹头整体展示~~

ER11整体套件结构

ER11整体套件结构

ER11夹钻头展示

ER11夹钻头展示

楼主:
我希望展示手艺的同时能够了解自身设计缺 陷,与高手接轨~~

网友:
呵呵,不是楼主在展示手艺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不少,怎么帮助解决问题的不多那~~~
高手都喝酒去了,剩我这个菜鸟帮你顶贴了

楼主:
上图不少,怎么帮助解决问题的不多那~~~

楼主:
DIY之ER11夹头外套~~

铝质ER11外套

铝质ER11外套

楼主:
Z轴滑台、电机固定架、刀具夹头之组装图部分~~

如对部分细节有兴趣者可提出,可上分体图~~

网友:
这些改进 有脱裤子放屁的嫌疑

该加水冷的主轴 没有加 却给步进电机加水冷??

手工开螺旋槽 这个很强大 但是。。。。。。。

楼主:
经过实践证明,10个小时后,主轴的温度手摸着没有感觉太大变化,而步进电机的温度手已经无法长时间摸了,也许和我采用的步进电机有关系(二手的三洋步进电机)多谢指点,意见可以采纳~~

网友:
楼主  分享一下铝型材的型号吧  还有固定丝杠的那个东西  是哪买的   谢谢啦

网友:
你的主轴是水冷主轴吗?  不加冷却也行?

网友A:
驱动板太垃圾导致电机发热,有这精力做水冷却没钱买个好的板?不会赚钱的人就这德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太垃圾导致电机发热,有这精力做水冷却没钱买个好的板?不会赚钱的人就这德性

你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你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令人难以接受, 我建议你编辑一下。

网友:
外星人终于出现了

网友:
一般人想让外星人出来叽歪两句还不容哩

网友:
终于看到灰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我做的时候考虑到这个问题:
1。我采用的是单个的直线轴承,这样在滑动的时候会有间隙。当时采用的单个轴承也是为了增加我的Z轴行程。
2。我采用的材料是现在国内用在数控车上大托板与导轨之间 ...

如果你是想泥补单个轴承产生的间隙加了个这个套子倒是有情可原 不然的话就去掉吧 绝对没有一点好处
你说的这个减小摩擦的耐磨材料 我们这叫塑料王  怎么减小摩擦 他也是增加了一部分摩擦 这个是一定的
你说的配重 没什么必要 觉得这个电机不够力就30+ 元买个 57长的那种电机就行了 以你这个z轴的重量 57长电机太轻松带动了
还有你说步进电机热 这个是问题 必须解决的  可能是你驱动板的电流没有调好 或者像UFO 说的那样你的驱动板垃圾点
另外 你带时间长了 就知道了 UFO说话就这样不管是好意 还是嘲笑 最后总是弄点没用的 用不着的 他嘴就这样 不只针对你  看多了你就知道了

楼主:
说什么都无所谓,我的人生格言是“  不能轻易改变 你是高手 向你虚心学习!!!!!!  努力 !!努力~~~”
我现在采用的是TA8435H 1/8细分,驱动板是自己DIY的TA8435H单轴驱动板,电压是两个AT电源串联24V输出。大家有什么好的驱动板建议尽管的提出来,我尽力改正。
制作水冷和我从事我机械行业有很大关系,而且我的主题就是DIY和尝试,这样能够史我在出现问题的同时很快改进和解决,提高自身的创造力。而我对电器原件只有认知和模仿,没有实践和深入了解的条件。
展示下自己“敲击”的驱动板控制盒!!!!(材料软铝0.8MM)
所以电器和电机部分的知识很匮乏,望大家多多指教~~

电脑AT12V双电源

电脑AT12V双电源

纯铝质驱动板控制盒

纯铝质驱动板控制盒

纯铝质驱动板控制盒

纯铝质驱动板控制盒

网友:
你的主轴是水冷主轴吗? 不加冷却也行?

主轴不是水冷,有电机架可以给电机散热,主轴和电源模块板是“温州通卡”的,电压我一般加到40~50V,主轴重新加工过,现在两边的轴承都是采用德国原装608轴承。

主轴电源图~~

楼主:
补图,换下的轴承盖~~

网友:
有人来这里是为了发泄的,大家得谅解,可能现实当中压力过大,要不找个地方发泄一下,很有可能患上精神病 我是研究心理学的

网友:
楼主 分享一下铝型材的型号吧 还有固定丝杠的那个东西 是哪买的 谢谢啦

型材尺寸3060(可随意组装) ,螺栓M6*15(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地址:北京。有需要可帮助你联系厂家~~

楼主:
雕刻机减震垫与地脚平衡可调,看是否有用~~

网友:
LZ是多管齐下!
一来主轴水冷技术行之有年,有需要换掉主轴就行.二来驱动电机发热也是不争事实,换个配合好点的驱动,或再精细点调节电压、电流,或水冷方式、或换大电机级数等都是解决问题方法.
Z轴下滑我采用丝杆和滑块预压并加大驱动电机级数方式,一来避免主轴下滑.二来精度可维持较无预压高些,也有老外采用弹簧拉伸及后置平衡块方式防止Z轴下滑,CNC论坛中得知效果也很好---仅供参考!

网友:
构思还是不错的。。。。

楼主:
Y轴水冷之简易夹具全方位多角度拍摄~~

楼主:
Y轴水冷车床简易夹具组合图~~

不知可否明白??

水冷在夹具上的安装图

水冷在夹具上的安装图

楼主:
自制主轴轴承拆装工具~~

轴承拆装3件套

轴承拆装3件套

“黑色”配件是拆下轴承配件

“黑色”配件是拆下轴承配件

“白色”配件是安装轴承配件

“白色”配件是安装轴承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