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仪的问题大家帮忙

楼主(2011-05-29):
小弟今天刚装好平衡仪,左右倾斜都会矫正,但是问题是前后的时候方向不正常,就是飞机前倾的时候平衡仪也会前倾,后倾的时候也会后倾该怎么设置呢?如果把后侧的
舵机
设为反响的话,那油门就不正常了,向上推油门时候,变成后倾了。该怎么设置了,急死人了,,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没调好吧

网友B:
把1、2通道互相换换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收器还是平衡一控制器

楼主:
换了不行,控制都不正常了

楼主:
就是如果不用平衡仪,用遥控都正常,换了平衡翼,如果用控控制正常的话,平衡仪要不前后反,要不左右反

网友:
你把第三通反一下,前两个互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接收器还是平衡翼控制器

楼主:
回复 楼主:
真的好了,谢谢你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