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陽光明媚,今天風何日麗,在今天這個美妙的日子裏。。。廢話。

楼主:
下午要小飛一下PRO,通電,推油,IDLE UP,起飛。。。
就在要起飛的那一下,PRO猛地往左邊一歪,我了個擦,幸好我年輕,反映快,
熄火,全右AILERON,零油門一氣呵成。就這樣PRO還是金雞獨立了將近2秒鐘。
第一反應,有人TM調了控,看看D/R,REV什麽的,沒事啊。
於是再起飛一次,這次有心理準備了,PRO剛要側翻的時候就把油拉下來了。
好吧,拎東西回家,這種情況如果再搞的話肯定是炸雞。(咱們不是Szabo)
回家仔細查看了所有遙控器的設置,沒有任何問題。
這時瞥了一眼腳架,X, 恍然大悟。
答 案先不說,那麽多ALIGN達人,一定知道其中的奧妙。
|

楼主(2011-05-29):
引用 网友A:
     !都America了,还在乎几个脚架钱!

3個星期換一次原廠腳架,我的確有點換不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3個星期換一次原廠腳架,我的確有點換不起。

下次回国,买点飞魔士的脚架  12元!质量和原装的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回国,买点飞魔士的脚架  12元!质量和原装的差不多的!

今年恐怕是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问题的问题~

您認爲還是技術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也在摸索完美起飛之道,不知能否賜教一二?

网友:
起飞掰着右副翼不就得了嘛

网友C:
还有这样起飞的
直升机就得垂直着起飞呀。
PRO比SPORT要重不少
亚拓的说明书上PRO比SPORT还轻呀,你的PRO起飞重量是多少呀?

网友:
无语,我的PRO从来不带胶垫

网友:
反正这年代吹死不用偿命。

网友D:
那楼主的意思,防滑垫圈的作用是什么? 这样的答 案到1000楼也猜不出来!本来就不是问题,是人的问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楼主的意思,防滑垫圈的作用是什么? 这样的答 案到1000楼也猜不出来!本来就不是问题,是人的问题,哈哈

这个有道理;不是问题。

网友:
晕,这也是问题啊?

网友:
我勒个去,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
既然喜欢滑,那加防滑胶圈做什么。。还故弄玄虚要人猜,根本就是人的问题。。

网友:
没意思  飞好多年450 了 都是直推油门 后 空中就习惯的纠正偏移了 没必要侧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样起飞的
直升机就得垂直着起飞呀。
PRO比SPORT要重不少
亚拓的说明书上PRO比SPORT还轻呀,你的PRO起飞重量是多少呀?

您老看過説明書嗎?? SPORT 空機445G, PRO空機450G
SPORT全重770G, PRO全重780G? 那裏寫著PRO輕? 我的SPORT用1800mah, PRO用2200mah
你覺得誰重?!

网友:
飞行习惯不好,我只有降落时候用熄火滑行的,不装防滑圈。还有用软材质的脚架寿命长很多。。硬的一落就容易断裂

网友:
哥们 你手法还是... ...   急加油就飞起来了 还能翻?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不是習慣不好,側滑一段起飛(“急加油”有點失準)螺旋槳不用突然提升RPM。而卻我剛才一比劃,3CM都多了,大概也就滑個1.5~2CM,我覺得這屬於正常範圍内。
對電機,電調都比較好,而且絕對的垂直起飛很難做到, ...

如果起飞都要考虑怎样对电机电调比较好, 玩3D剧烈动作要怎么算...

我是用定速, 桨距加大就起飞, 很爽快

你这样搞法如果地面情况不好那就更可怕了

网友:
楼主可能从来都没有在草地\泥地\....等粗糙地面上起飞过

网友:
楼主的发现让我豁然开朗,  捆饶我多年的pro起飞侧翻问题, 此刻已经完美解决, 我利马拆掉了防滑胶垫,我的乖乖,  这pro如同脱了胎  换了骨啊, 起飞再也不测翻了.  翻滚  刷锅  自旋翻什么的  似乎在这架pro上也能做的更好 更到位了.  各位兄弟  听楼主的  拆掉pro防滑垫圈吧

网友:
没飞过PRO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起飞都要考虑怎样对电机电调比较好, 玩3D剧烈动作要怎么算...

我是用定速, 桨距加大就起飞, 很爽快

你这样搞法如果地面情况不好那就更可怕了

那倒不是,我還不會倒飛,3D就。。。
起飛那一下電調設置不好,應該會影響壽命,因爲進入航綫以後,RPM和螺距就基本不變了,電調的功率變化很小。
但是起飛時,如果突然提升RPM,增加螺距,電調負擔太重。(本人不是有米之人,連腳架都不捨得換,更別説電調。 )

网友:
影响电调寿命的是长时间高功率运行, 而不是功率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回国,买点飞魔士的脚架  12元!质量和原装的差不多的!

此言差矣。飞魔士的脚架百炸不烂,比原装的好多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所有的玄机都因为450级别飞机自重不大,尤其普罗的机身窄,重心相对高,一体化脚架小队更窄更高,因此会出现这个问题,我600、700、260都没有这个问题了!一般只发生下小机型上!因此我450一体化脚架不带套的

网友:
没必要装个胶圈。难看。作用不大。在水泥地上正常起飞磨损不会太大的

网友:
我飞那久直机还没试过要侧滑再离地的。我可以做到基本垂直慢慢离地动作。没有激烈的油门和螺距变化(符合LZ的真理)

网友(2011-07-04):
引用 楼主:
X 這麽快就10L了?
本想耍無賴改20L。
不過還是要一諾千金啊!!

大家都沒想到,看來更是個問題了。
問題就出在防滑橡膠上了。
大家仔細看,防滑橡膠是哪傢的? 雷虎E325上的。
這4顆橡膠原來一直裝在450 SP ...

实在是没有懂意思,我也飞过450但没有楼主的现象,我觉得还是飞行不干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