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夹头 求助!

楼主(2011-05-29):
马牌钻夹头,0.6-6mm,转接杆断了,断头能取下吗?不知是螺纹的还是锥度的。

网友:
圆锥的,把断掉的那块焊点东西,往下打就是。

网友:
先转动试试.螺纹的就转下了.不是再打.

网友:
用一根和轴一样粗的  钢管(要直)  套着  然后 用电焊

网友:
钻夹不是通的吗?

网友:
前边夹钻头的地方往里看看有没有东西?记得有一次拆过的手电钻卡头里面还有个内六角拉着接杆的。

网友:
如果是螺纹的要先用钥匙把三个爪开到最大,看看轴中心有没有一个锁紧螺丝,如果有要拧出它,它是反向螺纹的,拧出后,断轴的地方夹在钳上,把钥匙插在钥匙孔中(当扳手),绕钻夹逆时钟敲钥匙。

网友:
看你的轴杆像是螺纹的。看好在

网友:
杆太细了,还带个孔,强度太低了,容易断。

网友(2011-07-23):
回复 楼主:

1,首先松开三爪至最大,从三爪方向,看看里面是否有固定螺丝,有的话是反牙的固定螺丝,可以先取出。
2,是否有固定螺丝判断后,要判断接杆和钻夹头是螺纹还是锥度,锥度的直接从三转开口处,用细的铁棒,把断接杆敲出。
3,一般这类手紧钻夹头是螺纹的,但可能时间长锈蚀了。先当锥度的,从三爪中中心处,用铁棒敲击,再在断连接杆端敲击,里外两侧反复敲击,松动螺纹。再拧出断杆。
4,有便利的,使用松锈剂,更加方便。

网友:
这个是锥度的,夹头是串通的,所以可以从爪头处用杆类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