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控电池杯具了

楼主(2011-05-29):
昨晚不小心把控电短路了一下,结果发热的要命,再量下电压,全都没有了,是不是电池板烧了,怎么能修得好啊?求救!!!!

楼主:
用电脑12V电源玩模拟行不?

昨晚电控电池短路杯具了,想接电脑12V电源玩模拟,行不行啊?

网友:
你这怎么是短了一下……

网友:
先充一下,可能是保护了

我开始在用手机电池做控电了,今天又去废品站收了几个电池,嘿嘿

网友:
找修手机的 他们一般都有万用电源 用小电压激活 或许可以搞定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回去再折腾一下

楼主:
又回去折腾了,还是没返应,充电的线路都没法通了,准备开始解剖了,但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才修得好

网友(2011-07-06):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是电池内的接线板上的焊锡烧掉了,拨开电池皮,找到烧断的焊锡,重新焊接即可。

网友(2011-12-26):
我开始在用手机电池做控电了,今天又去废品站收了几个电池,嘿嘿

废品站???   什么地方?有电池?

网友:
拆开电池看看,应该是电池极片烧断了,不过那个是铝的,没点焊机估计是没办法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