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贴,谈谈如何设置双发固定翼的油门通道(关于供电的解释在49楼)++++++

楼主(2011-05-29):
偶,老狼,大家都认识,今天闲来无事,吃多撑的,手指发痒,心血来潮,再发个教学贴,为了繁荣祖国的模型事业嘛,哈哈 。
懂的请拍砖,不懂的请学习。

其实偶不知道别人怎么弄的,因为偶疏于学习 ,惭愧啊,以下所言纯属本人臆想:
(附注:因经济贫困的原因,俺的FF9尚未退役,本文概以FF9设置举例,其他请自行类推。)

一、一个大电调带两个电机,电调信号线插到油门通道上(FUTABA为3通道)。这对于有刷系统是可行的,无刷不可以,工作原理不同(但是确实有牛人这么干,据说的现象是有时能启动,有时不启动,千万不要被误导哈,那个要出事的。)。这样的好处是,两边的动力差异只跟电机的个体差异有关,跟电调无关。

二、两个电调带两个电机,将信号线并联后都插入油门通道(必须断开一个电调的信号线中的+级,如果有外置UBEC,将两个电调的+级都断开)。这样的设置,好处是对于有刷、无刷系统都可以。缺点是你没法调整两边的动力差异,祈祷你的电调和电机的质量都一样吧。

三、两个电调带两个电机,将电调A的信号线插入油门通道,电调B的信号线则根据需要插入适当的通道。至于插哪个通道合适,是件很讲究的事,后面再说。这个方案才是本文需要重点讲解的地方。(不管两个电调怎么插,都至少断开一个电调信号线中的+级输出,用外置UBEC供电的则都断开,切记切记。)

(1.)先举一个最常用的例子,将电调A插入通道3,将电调B插入通道5(5通道是收轮起落架用,如果你不用那奢侈品,那就大力插入吧 )。首先将通道5的默认开关量去掉,按mode键进入基础设置,找到AUX-CH项,

进入,选CH5,默认是开关G,转动拨盘,改为NULL或者VR-B。

设为NULL的作用是没有开关能影响CH5,设为VR-B的作用是可以通过FF9的旋钮改变CH5的值,方便微调左右动力差异。(当然,你设为其他VR旋钮也可以,只要跟你的飞机其他通道没影响就行)。设好后退出,再按一下mode键,进入高级设置,选中一个自定义混控,比如PROG.MIX1,

进入后设置

RATE左右变量均为100%。OFFSET设为50%(选中OFFSET,油门杆推到中位,长按拨盘)。然后往下翻页,

将MIX设为ON。MAS设为THRO(主通道为油门),SLV设为GEAR(从通道为收轮,既第电调B的油门)。其他保持默认值。退回到基础设置菜单,进入SERVO选项,

此时,你推动油门杆,会发现3通道和5通道是同步变化的,至此目的达到  。两边的动力差异可以在加电试机时通过VR-B旋钮微调,当然你也可以在PROG.MIX1里面调整RATE值,那个麻烦点。如果有电机转反了,油门通道反了,这个不用我再解释了吧,自行解决。

(2.)再举个高级点的例子。这次我把左右差动转向加进去。设一个开关,在需要的时候,用左右动力差动来辅助转向。这个有啥用处呢?最好的应用就是飞机在陆地滑跑时辅助转向,还有就是水机在水面的辅助转向,对于水机来说,你几乎可以把水舵去掉了 ,转向的效率是相当高的。当速度为零时,水舵、空气舵都没有舵效,差速转向依然有效,这一点对于水机非常有用,因为水面情况复杂,灵活的转向非常有用。当然,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在空中转向的时候试试效果 ,控制不了炸鸡概不负责。
        下面具体来说怎么做,前提是你已经按照步骤(1)设置完毕。现在我们需要再增加两个自定义混控。
        比如先进入PROG.MIX2,将RATE均设为 -100%(负的,别看错了),OFFSET为0%,翻页,MIX设为ON,MAS设为RUDD(主通道为方向),SLV设为THRO(从通道为油门)。SW设为F(随便你哪个顺手的拨动开关),POSI中设DOWN为ON(随便你喜欢的方向)。
        再进入PROG.MIX3,将RATE均设为 100%(正的),OFFSET为0%,翻页,MIX设为ON,MAS设为RUDD(主通道为方向),SLV设为GEAR(从通道为收轮,既第二个电调的油门),SW设为F(开关要和MIX2中相同),POSI中设DOWN为ON(方向要和MIX2中相同)。
         至此,设置结束,进入基础设置菜单里的SERVO中观看,当关闭SW F时,左右推动方向杆,CH3和CH5均无变化,当打开SW F时,推动方向杆,CH3和CH5均反向变化,方向杆可以控制左右油门通道差动变化,实现差动辅助转向。

       以上设置虽然都是FF9的例子,但对于其他具有自定义混控功能的遥控器来说,原理是一样的,同学们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自行类推。其实遥控器的混控功能是非常强大的,玩家们应该多加研究和应用,我看到很多人拿着非常高级的遥控器,除了基本的,几乎啥都不会设置,更不要说复杂的混控了,真是浪费诶。

       前面说过,第二个电调接入哪个通道很讲究,用于固定翼飞机时,基本是方法(1)的思路,只要不影响其他在用通道就行。如果扩大点,也可以用在船模、车模等,船模因为不存在副翼和升降,可用的通道比较多,你可以随自己喜好,把第二个电调接入副翼和升降通道,方向通道也行,设置好他们之间的混控关系即可。当然,这其间是有些许区别的,留待玩家自己琢磨吧,在此不再赘述。
    打字好累,这种技术贴看的人相当少,哎。。。

网友:
这种帖子越来越少了~~~~顶楼主!
有时间的话,请你多多发这样的帖子~~~~下回发个JR的~~~~

楼主:
打字打得忘记吃午饭啊,惨了,饿死了,食堂关门。
偶加班中ing。。。。。。

网友:
教学帖,顶了再看~~

慢慢学习中~~

网友:
好贴,解决了大问题,保存。还记得入魔的时候老狼写的那个飘飘改水机的经典贴

网友:
群里兄弟的帖子,不顶怕挨骂。。顶个先

网友:
求JR的,谢谢啦。

网友:
顶楼主!
有时间的话,请你多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Rate是混控比率吧?那么offset代表什么啊?还有那个选项设置里面的link选项,请LZ明示啊!

网友A:
这样的帖应该给精。但可惜这个坛子里的精帖多属娱乐性的,真的有一定水平的帖并没人欣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帖应该给精。但可惜这个坛子里的精帖多属娱乐性的,真的有一定水平的帖并没人欣赏

我敢保证这个帖子会很快沉下去的~~~~

网友:
顶……收藏先,以后也许用得上。

网友:
我顶!
能看懂的举手!

网友:
技术贴绝对顶。

网友:
经验储备

网友C:
看了也不是很懂,只有自己設一遍才會有印象了

网友D:
准备入卡塞琳娜,请教6EX能这样混控吗?

网友E:
一定要顶,一定要留言,一定要求LZ发个JR的设置方法

网友F:
这种帖子越来越少了~~~~顶楼主

网友G:
狠狠的顶你的帖子!此贴不顶不行啊!

网友H:
标题
这帖要顶的。FF9啊。我的也还在服役中…只是我飞直机的。混控常要用的

网友I:
技术贴要顶的~~

网友J:
居然给兄弟们顶上来了~

楼主:
呸,我自己顶的,实在看不下去了。

网友K:
留脚印。以后用得上再看

网友L:
很好的教学帖,虽然LZ头像那两颗大弹头搞得我有点分心,但是我还是学习了.

网友M:
现在像老狼这样的老魔友太少了,我也做不了什么了,顶一下吧,向老狼同志致敬!!!

网友N:
书到用时方恨少哇。。。。。。

网友O:
这个帖子绝对是非常有技术含量地!收藏先

网友N:
顺便请教:对于第二种方法,干嘛要剪掉一条红线,出于什么考虑,以及不这样做的后果。

双电机、双电调、双电池,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法,电池能不能分开独立接电调,和并联电池接并联电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谢谢,问 的很多!说明我看到仔细

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很多,天南海北搜了一些,半桶水的太多了,有些人根本自己都没弄懂也在害人
LZ这个帖子比较详细,但是我看了以后发现以上问题尚不能理解,请指教!

网友:
论坛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技术帖了,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回复 网友N:

奶奶的,这种高深的问题我们看都看不懂啊。
不过我的SU34双ZTW电调双电机双电池,啥线都没改没变,直接Y线接天7上就OK了。两个电机推力一样哈。

那些什么FUTABA控啦白金电调啦都是进口货,当然要复杂些了

楼主:
我该说你点啥好呢?
无知者无畏吧,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敢保证这个帖子会很快沉下去的~~~~

千万不要沉啊,还没人帮我解惑呢。。。。。

网友:
看了以后豁然开朗,特别是混控部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顺便请教:对于第二种方法,干嘛要剪掉一条红线,出于什么考虑,以及不这样做的后果。

双电机、双电调、双电池,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法,电池能不能分开独立接电调,和并联电池接并联电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谢谢 ...

那根是电源线,如果不断掉的话2个电调分别接2个电池,然后2个电调同时给接收机供电不就把接收烧了啊。所以要断掉一根,只要其中一根供电就可以保证接收机的正常使用了。

楼主:
好吧,农夫同学,我来给你解释。要解释清楚还得打好多字,这帖子没啥人看,真懒得写东西,难得你这么好学
1、双电调、甚至多电调同时接入一个接收机的时候
     通常的做法是只保留一个电调的红线(不一定要剪断哈,破坏了总不好,其实把那根红线从插头里拔出来固定好就行了)。因为电调总有个体差异,提供给接收机的电压不可能完全一致,那么电压小的那个就成为电压高的负载,当这个压差很大的时候,会导致电压高的那个电调烧掉。当然,现实中一般不会出现那么高的压差。还有一个电压输出回馈的问题,比如电调A输出是6V,电调B输出是5V,并联后,电调B得到的回馈是6V,比自己的输出要高,那么他会降低输出,结果导致压差更大,恶性循环,最后就烧掉电调A。当然,现实中一般也没这么大的压差,我觉得0.1-0.2的压差不会达到导致电调B的回馈测试精度起作用。因此,实际使用中,如果是两个同品牌同型号,同电压输出(有的电调好像可以调整5V或者6V输出)的电调,保留两个电调的红线,并联输出给接收机,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好比当年的电脑USB供电不足,移动硬盘功耗又大,不是有双USB并联供电的么,USB供电在电脑内部也是分开的,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如果品牌和型号不同,则一定只能保留一个电调的红线,你不知道俩电调的压差有多大,断开一个保险点。
          不过事情都有两面性,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当同型号电调并联给接收机供电的时候,其实也增加了冗余哦,万一一个电调失效,还有一个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呢。这样理解,不拔线是个好事。但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处理,当一个电调失效后,有可能变成另一个电调的负载,导致另一个也烧掉。解决的办法是给每个电调的供电线上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只有0.3v,基本可以接受,如果电调可以6v供电,那就更没问题了。这个事情估计没人想到过吧,哈哈哈!!!!
           综上所述,就有了拔线一说,是为了更安全些,如果不想拔,最好能串一个二极管(注意二极管能承受的电压电流,电流指标不够就并联二极管),那样更完美了 。其实这个东西要解释深了还很复杂,我也没研究那么深。理解到此就可以了。

2、电池供电的问题。
       有三种方式:
(1)一个电池只给一个电调供电,分开供电没问题。
(2)一个大电池给俩电调供电也没问题,只要总电流不要超过电池的供电能力就行
(3)两个电池并联后再给俩个电调供电也可以。

        方式(1)(3)里要尽量保持两个电池的一致性,否则情况(1)会造成两边动力输出差异;方式(3)会造成内阻高的那个电池变成内阻低的电池的负载(还有,不要告诉我你一个电池居然没充电就并联了 ),当然,随着温度的上升,最后电池会趋向一致性,所以只要差异不太大,并联后再供电是可以的。

           不知道解释清楚没,以上只是我的粗浅理解,如有不妥之处,还望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P:

那根是电源线,如果不断掉的话2个电调分别接2个电池,然后2个电调同时给接收机供电不就把接收烧了啊。所以要断掉一根,只要其中一根供电就可以保证接收机的正常使用了。

跟接收机没啥关系,不会烧了它,除非你把正负插反了

网友:
大概原理明白了。。谢谢楼主

网友:
说得很透彻了,楼主是个有经验会思考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N:

千万不要沉啊,还没人帮我解惑呢。。。。。

像楼主这么高深的理论知识,估计仔细看的人很少,大家都喜欢看漂亮的帖子,钻研、理论的帖子含金量最高,但看的人恰恰是最少的。

楼主:
楼上言重鸟,不算高深,只是多想了点。很多人没去想而已。
但我觉得既然玩一个东西,就应该多想想,玩得深入点,不要稀里糊涂的玩,人云亦云的玩还不如不玩。

网友Q:
顶!
好像两电调并联时不用剪断一根线,马头同志的飞机就不剪,也没烧坏

楼主:
是不一定要剪,原理我在49楼里解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顶!
好像两电调并联时不用剪断一根线,马头同志的飞机就不剪,也没烧坏

压差过大会出问题,老狼的帖子说清楚了。

网友:
没啥说的了,就冲码这些字!
透彻明晰!
谢谢了,老狼!

网友:
sd-10g有双油门曲线

网友:
学习了,这个确实有用

楼主:
哇,版主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版主射了!

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网友:
好!10c的我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版主腰好肾好,难道不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事嘛?

网友:
呵呵,先有了四轴四电调连接收机的直观了解,再看到老狼这个帖子,且之前还亲眼观摩到了老狼的卡塔林娜在水中拖拉机式的原地调头,对此设置原理可谓了解再了解了,顶自家兄弟一个,让此帖子再入一版

网友:
先顶再学,知识帖很难得

网友:
楼主上个JR的吧~~

楼主:
快递个JR给我先。。

网友:
虽然不懂,顶!

网友:
应该顶起来 我相信许多兄弟都需要这样的营养

网友:
经常看模友的多发运输机 左右摇摆 估计就是动力没平衡好

网友R:
我顶......
我一顶楼主本人......
我二顶楼主帖子......
我三顶楼主头像......永世难忘啊!

网友S(2011-07-08):
好帖啊,楼主好似救世主啊

网友T(2012-01-17):
收藏一下 留着看

网友U:
谢谢LZ分享 果断收藏了

网友V(2012-03-08):
牛逼死了,赞一个!

楼主(2012-06-01):
自挖,望普及。

网友W:
技术贴必须顶 先了解原理再玩比较不容易悲剧

网友X(2012-08-26):
纠结好多天的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
我是用天6的1 6通混控,再把控里的1 3通调换,这样第6通道的旋钮就可以用来调节左右平衡了。(我的是中 国手)

网友Y:
原来这样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Z:
请问6通道没有你这种屏幕的遥控器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A(2012-09-25):
嗯,可以研究下。

网友AA:
49楼的回答深得朕心 以前有人说烧接收这个事,因为两供电系统都是电压5V ,而接收的电阻没变,就算你并1万个5V的电流在上边,他仍旧就5V电,所以不会烧接收,觉得不以为然,却也没有细想过其它原因, 但楼主这个解释真是受益了.

网友AB:
感谢楼主发的好帖,已收藏!

网友AC:
这教学贴 今天终于学会了

网友AD(2012-11-16):
做好记录,下准备做双发固定翼。

网友AE(2012-12-21):
好贴,纠结的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AF:
哎呀不顶玛雅人明天就去找你

网友AG:
先学习,然后收藏,再然后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