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停车

楼主(2011-05-29):
昨儿花了一晚上修复上次炸掉的机机,换上了新机架,新的LED灯。结果刚才飞了一块电就遇到空中停车,炸机。。。高度不到五米,居然炸成这样T_T 电机座的位置有倆大的洞可能是走线用的结果降低了强度。。
也不知道是全部停转还是一个电机停转,炸机的时候距离稍远看不清。。炸机前听到过几次突突的声音,疑似断电,但是飞回来检查没找到原因于是继续飞了。
准备锤子敲过来再用电烙铁修复
上次炸机摔弯的机架,锤子直接敲成原装。看来还得换上那个架子可靠啊!

网友:
想玩四轴。。顶。。。

网友:
我的铝管耐炸

网友:
正在了解四轴!买了25*25的铝方管做机架,打算上kk5.5飞控!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25太宽了吧,影响飞行。。。
可以搞1cm或者13mm的,实在不行去建材市场搞2cm的先飞飞也可以

楼主:
猜测又是T插的问题

回来看到T插公头上有些黑色污渍。。。

楼主:
夜航爽飞

飞了五块电,小航线随便绕。球场没人就是好啊:D
还是能听到突突的声音,貌似有电机卡着了?停下来歇一会儿就恢复正常。。。还是轴承没油?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25太宽了吧,影响飞行。。。
可以搞1cm或者13mm的,实在不行去建材市场搞2cm的先飞飞也可以

25都可以的。本地有飞友用25X25的做了,还对角电机轴距70cm,不过打了好多孔减重,下次飞的时候再上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