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飞机飞不起来,高手指点!

楼主(2011-05-29):
图纸是用的论坛里飞行机器的图纸,电机XXD2208 KV1450,8040桨,7.4V 1300mah电池,手抛后飞不起来,感觉机头阴力太大了,好像动力不够的样子,高手指点一下.....

电池在魔术贴处.

电池在魔术贴处.

网友:
估计动力不足,我做的也是这个,还没试飞,这个飞机应该用3S电,2212KV1000电机,9060浆,我的几乎都能吊机了http://bbs.mx3g.com/thread-151072-1-1.html

网友:
只少要用 11.1的电池
  电调30A就够了

网友:
这个要用3S的,,翼展多少,可以再试试9047 不过8040也基本够了,我也这个可以吊机

网友:
3S电应该就没问题了,1500MAH20C那样就够了

网友:
动力不够,用3S电吧

网友A:
我想问问大家,楼主的这家飞机不要副翼行不行啊?我新手,准备动工这架飞机了,第一次做想简单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大家,楼主的这家飞机不要副翼行不行啊?我新手,准备动工这架飞机了,第一次做想简单一点

个人经验,宁可不要方向舵,也要装副翼,飞的时候你就懂的了。

网友:
要简单的副翼,就用一个舵机连接2边的副翼行了,不必装2只舵机的。

网友B:
楼主,换动力,用2212KV1400,配9050桨,我机机加设备(相机)重量700多快800G了,飞起来都刚刚的!

网友:
;楼主,看看你的照片,下拉角和右拉角做了没有?

网友:
2212KV1000电机,9060浆,

网友:
报重量,太胖的飞机飞不起。

网友:
你应该说一说你的飞机的长度翼展重量,要不人家怎么分析?
我看,你的飞机的机身太大了,屏蔽了多少螺旋桨的面积?其实机机身根本就不必要做那么大,想必你也是根据什么图纸做的。所谓仿真机,飞到几十米的空中,谁还能够看得清楚仿不仿真?
还有你的桨用8040,需要较高的速度才能够有较大的拉力。你的电机KV不高,电池也是2S的,电压不高,所以最好换成8X6的慢速桨。
其实飞机要飞起来,三分之一的推重比已经够了。

网友:
我做过这个,建议机身再做小点~~~~~·

网友:
就是电机和桨的配合问题,换大螺距的桨或换高KT的电机。

网友:
2212 KV1000-1200电机,9060浆,准没错!

网友:
我也新手~个人认为.桨小,肚子大,电池小,3s能稍强.

网友:
水平尾会不会太小了?机身肯定是太肥了,换大桨,

网友:
我有个kt的微风和你这个差不多,翼展是1米。
电池我是用3S 1500MA其他配置和你一样,筋斗 横滚 倒飞都不费力。lz是不是超重老..我那个全重大概500G

网友:
这个我也做过,动力2212KV1400  8060 3S电很好飞

网友:
这种飞机还是建议用皓业慢速桨 用XXD高速桨拉力会损失很多

网友:
我们飞过这样的飞机,样子有点类似塞斯纳,我们用的2212KV100电机,电调用的30A的,电池用的3S2200的,动力强劲,很好飞的

网友:
做的蛮好的,换3S电池肯定能飞

它是肯定能飞了,不知道楼主能不能飞

楼主:
今天买的3S电池到了,中午又去试了一下,终于飞起来了,但是感觉3S的电池太暴力了,速度太快了,可能是经常飞飘飘的缘故.谢谢各位模友的指点!

网友:
我的翼展1.2米,,也是原图纸尺寸做的!!也没有这么胖啊..?楼主是不是用了催化剂啊??催这么胖...我的配置还只是XXD的2212KV1400、XXD30A武警的11.1V  2200MAH电池都飞得嗷嗷的!!可惜做个俯冲折翼了!!

网友:
配2212的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动力,用2212KV1400,配9050桨,我机机加设备(相机)重量700多快800G了,飞起来都刚刚的!

支持少爷的意见~~

网友:
是不是这重心的问题?楼主飞机副翼有两个舵机,遥控器上如何设置?我是用一个舵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