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没人理,很郁闷,想退魔了

楼主(2011-05-29):
飞机出现故障,一直未能排除,猛加油或收油,尾巴都会左右打抖一下,并往左偏移一下,另外,飞机起飞后,401的灯是否至始至终都是常亮的呢,怎么有时我看到会闪呢,正常吗?
请热心人传授知识吧,谢谢,在线等

网友:
可能的电调供电不足吧,舵机重启了

网友:
LZ虽然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但要说一句“稍安勿躁”,飞飞机是乐,解决问题也是一乐,静下心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共勉!!!

网友:
查找,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一种快乐啊。楼主慢慢享受吧。
大家多交流哈。

网友:
虽然回答不了 但是给LZ一个建议 花100块去模型店 看人家怎么解决问题 就算学费

网友A:
401要在锁定状态才是常亮,尾巴动时闪烁是正常的。猛加油或收油,尾巴都会左右打抖一下,需要调整下油门和螺距曲线之间的配合,或者调整下锁尾舵机的中立点,祝你飞好

网友:
普通模式尾巴肯定要甩,3D模式不甩就可以

网友:
多鼓捣鼓捣

网友B:
闪是因为 陀螺在控制尾舵工作。

楼主在普通模式下猛推油门 尾巴甩很正常。因为转速突然增加,皮带传动尾桨跟不上转速,所以影响了锁尾。

网友:
楼主是美国手吗?如果是的话,也可能是猛加油或收油时会左右摆动了方向舵摇杆呢。

网友:
鼓励趟过泥潭! 都能体会飞行快乐!

网友:
答 案LS各位的都说的差不多了

就看LZ自己怎么去体会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引用 网友A:
401要在锁定状态才是常亮,尾巴动时闪烁是正常的。猛加油或收油,尾巴都会左右打抖一下,需要调整下油门和螺距曲线之间的配合,或者调整下锁尾舵机的中立点,祝你飞好

特别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我飞YTpro的,没皮带

引用 网友B:
闪是因为 陀螺在控制尾舵工作。

楼主在普通模式下猛推油门 尾巴甩很正常。因为转速突然增加,皮带传动尾桨跟不上转速,所以影响了锁尾。

不知道用10c调机有前辈出过详细贴吗

网友:
基本正常,急推油都会甩尾,还有就是尾舵机力量小了点,有米换个力量大的锁尾舵机试试。

网友(2011-11-11):
不知道楼主的配置,我的配置是 65MG*3 GP780+DS520,用华科尔2801遥控器感度75 ,急加油门不会有很大的摆动,建议楼主在飞机正常震动的情况下加多感度试试。

网友:
看一下控,是否在非锁尾档。

网友:
试试调高悬停时的大浆转数,油门曲线平一些。

网友:
多研究研究: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