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杆取不出来了(有图)

楼主(2011-05-29):
平衡杆和日字框套得刚刚好,根本取不下来,也可能是日字框的固定螺丝留下的刮口挡住了,我一用力把铜芯给拔出来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把日字框拿出来吗?
跟热胀冷缩有关系吗?

网友:
不知道,我是来坐沙发的

网友:
貌似只能硬攻!

网友:
是不是螺丝胶多了,吹风机热风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弯了???
钢丝钳伺候。。

应该不是钢丝弯了,如果我用钳子把平衡杆剪断那样断口会不平我就更拿不出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热热胀冷缩的关系呢?回去放冰箱里试试

网友B:
看图 平衡杆有点弯。
用钳子尽量夹平。

如果有螺丝胶 先加热 再取。

取的时候用钳子夹住日子框的铜芯 然后把平衡杆垂直于地面向下敲。敲几下就出来了。。

网友C:
蓝色那个能弄下来的话 先弄下来  然后看情况调整下 实在不行硬上吧  剪的话 减黄色右边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 平衡杆有点弯。
用钳子尽量夹平。

如果有螺丝胶 先加热 再取。

取的时候用钳子夹住日子框的铜芯 然后把平衡杆垂直于地面向下敲。敲几下就出来了。。

恩,回去试试这个办法,应该能行,不过要取出平衡杆还要经过T头呢,不知道过得了过不了轴承这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那个能弄下来的话 先弄下来  然后看情况调整下 实在不行硬上吧  剪的话 减黄色右边那

我怕剪断以后断口会变扁变宽那样平衡杆就穿过不了轴承了

网友:
强行拔出来

网友:
剪断或者磨断, 锉断。。在锉个倒角就能出来了。 日字框那里怎么是铜套呢? 应该是轴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