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KK Y3成功试飞 爽 (视频来了)

楼主(2011-05-29):
经过一个月的潜水下手买了KK板 并参考了前辈们的经验 自制了Y3机架 如果没玩过电直 又想玩 先弄个三轴来体验电直的操控是不错的 原来我是玩电固的 还不习惯操控 小摔了几次 不过在草坪上玩 机体没损坏

楼主:
留个地 等会拍视频http://www.tudou.com/v/XQuptQCCuNA/&rpid=19062359==.htmlhttp://www.tudou.com/v/EJai7ngkiZY/&rpid=19062359==.html

网友:
这个飞起来稳定否?我想弄个开航拍

网友:
 看起来很酷啊

楼主:
我是第一次接触多轴 能飞起来 所以说稳定还是不错的

楼主:
视频来了 顶起

网友:
标题

手机看帖的飘过!

网友:
稳啊!
说说马达,电调,桨,电池,配置?
马达对角线多长?
遥控器设置用电固模式还是电直模式?

网友:
我搞了个和LZ一样的KK三轴不稳啊,左右太灵活了比450难飞,不像你的那么平稳不知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最早搞的就是三轴
稳定性很好
从无飞控的到KK的都很稳
转向比四轴灵活多了!

楼主:
尺寸具体没量过 我就买了3节一样大小的钓鱼竿(直径1.5CM左右) 然后做个等边三角形 把三轴等角延伸出来 加个450机身 配置就是XXD 2212 1400KV 9050三叶正反浆 30A电调 控用的是T6A 没什么功能设置 直接就飞了 三轴我是新手 第一次就成功了 是走运吧

楼主:
又飞了几个起落 无炸机记录 就是油门把握不好 降落有点跳

网友:
遥控器设置用电固模式还是电直模式?

网友:
固定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