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让电调直接通电就能启动!!!

楼主(2011-05-29):
有没有办法让无刷电调 在直接通电的情况下让无刷电机启动!!
麻烦给个办法!!多谢!!!

网友:
不行的,过提前给油门一通电就会报警的,不过应该还有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所有的人都让接电后电机不要转,只有你是个例外

网友:
不开控有一定几率通电直接启动,LZ自己捉摸要不要试试

网友:
要达到通电就转除非改单片机程序,或者向厂家定制。要不然用有刷吧。

网友:
如果是用 Futaba 的话就用 Failsafe "F/S"  通道3 想轉多少%都行:loveliness:

楼主:
想改一个电磨或电扇一类的东西玩!!看来手头的设备很难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改一个电磨或电扇一类的东西玩!!看来手头的设备很难实现!!!

我之前也想过捣个小型电磨电鑽來放电,用舵机调试器控制轉速。但是考虑到过栽会燒电机或电调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