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X450的电调问题!

楼主(2011-05-29):
我的是刚刚买的X450 没有炸鸡过   今天大概玩了 20分钟  其中  发觉  有个一个电调的温度适中始终大于其他三个的。。。其他三个是温温的感觉  那个就有点烫  。但不会影响飞行   这样 正常吗??

网友:
这是5V管子差压造成的不影响使用

楼主:
o哦,不会影响就好。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o哦,不会影响就好。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有,你可以把热那个电调的3P线红色那根剪掉(就是电调连到飞控的3P线)

网友:
剪就不要剪了,想办法挑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我晚上仔细看看。。。。要动手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