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梦2.4G对频的问题。

楼主(2011-05-29):
今天收的二手飞梦2.4G到了,是JR版的,控也是9X,把控设置成PPM模式,但接上点后还是没反应,我在论坛上也找了很多帖子,还是没能解决,实在没办法啦,再次请教高手,能告诉我JR9X加装飞梦2.4G的设置过程。。谢谢。。

网友A:
要对频才能用的,发生按住对频按钮开控.灯一灭马上松手进入黄红闪烁状态就是遥控的对频. 接收机按住对频按钮接通电源,灯常亮后一秒左右松手灯开始闪等灯灭了对频成功. 多试几次时间把握挺重要.会了就不难了

网友B:
楼主,您好。
对频步骤如下:
1、打开发射机,将发射机切换到PPM模式,然后关掉发射机。
2、按住发射模块上的“BIND”按钮打开发射机,模块上的绿色LED会亮起0.5秒,然后熄灭1秒,确保在熄灭的1秒钟之内松开按键。成功进入“BIND”状态,发射模块上的LED将会红绿交替闪烁。
3、按住接收机的按钮不松开,然后把接收机与电源连接起来,接收机上的LED灯将会亮起,此时将手松开(LED灯亮起的时间为1秒,请确保在1秒内将手松开),紧接着LED灯会快速闪动,快速闪动之后熄灭,表明发射机与接收机已经成功的绑定,现在断开接收机供电,关掉发射机。
4、检查操作系统是否正常。不要按发射模块上的任何按键,打开发射机,此时发射模块的LED灯为绿色常亮,然后接收机供电,此时接收机红色LED灯会闪烁3次(此时正在搜索频道)之后变为常亮。对码不成功时接收机红色的LED灯将会灭掉或者不停的闪烁。此时接收机不会被初始化,这也是模型界最安全的测试。当收发模块对码成功后,下次使用时则无需再重新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