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过来人,新手买什么机比较好呢??

楼主(2011-05-29):
我从没接触过这些,最近突然兴趣来了,找到了论坛。看了一些帖子,便宜的又说不好,贵的又贵(也不怎么好控制),到底新手应该选购怎样的jj呢?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希望过来人指点一二,在下谢谢了!

网友A:
自己配,比套装强。

网友B:
固定翼:淘宝上的赛风2号,好小子飘飘,加电子设备配2200的电话下来估计300吧
遥控器:天地飞6通,或者春天,乐迪6通
还得再加一套模拟器,几十块钱,再加点其他配件。600左右能搞定吧

网友C:
不建议买天6的控,太垃圾了,考虑成本直接上天7,如果考虑稳定性个人觉得DX6I和t6j不错

网友D:
楼上真会开玩笑!600能配全,酷小子飘飘150,9G舵机3颗45,电机电调加桨得90,电池1300毫安的弄两块110加简易充电器一套48,天地飞遥控普通的260,加运费最少的25,算算的多少钱了?这还的是一个地方配全了的价格,要配不全再加点运费

楼主:
lama v4怎么样呢?看上去不错

网友E:
先中了毒再说,起码要准备3000元才能玩450直升机,否则就玩玩固定翼,但也得1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