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尾桨

楼主(2011-05-29):
我想请教一下,尾桨的旋转方向,我的450怎么尾桨是顺时针方向,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从哪个方向看?

楼主:
面向机头,从左侧看,尾桨顺时针旋转

网友B:
是不是从飞机的右边看,一般来说是逆时针,风是吹向飞机右边。

网友C:
你装反了。。。

网友D:
你的尾桨指向是机头-上-机尾,还是机头-下-机尾?前者是正确的,如果反了,是皮带在尾管里扭90度的方向错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是我皮带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