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XXD电机和ZTW电调全油门5分钟有多烫?

楼主(2011-05-29):
我的XXD电机以前用XXD电调加2S锂电时全油门七八分钟都不烫,(刚买回来试车时XXD电调冒过烟)但拉力只有300克左右,现在换ZTW加3S了,动力变成700多,但电机电调超超超超烫,不知该怎么办,只得求助高手 帮帮我吧

退役的XXD

退役的XXD

网友:
煮个鸡蛋,能量守恒,就不烫了哈

网友:
可以加个散热片嘛!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2e491d4-89f8-11e0-b9df-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你没事大油门那么长时间干啥。。

网友A:
你还是全油门。我的xxd电调不知道怎么的。加电不转一分钟不到就很烫了。(上面的热熔胶都可以烫化)但飞又很正常不会有多烫。

网友:
现在天气热了

网友:
典型的新手帖,配的什么桨也不说,2S和3S电时是同一个桨吗?如果真那样不烫才叫怪。

网友:
没有试过在地面车么长时间全油门,觉得没必要

网友:
 确实没把设备说清楚

楼主:
KV1400,用9060,

网友:
这个配置2S尚可   3s全油当心你的电调和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KV1400,用9060,

这个配置2S时桨小了点,可以配到1047。3S时配8060桨,在热天的时候还不要长时间大油门,同时电调也要做好通风散热。并且,在地面静止试机时的电流比在天上要大,所以发热更大一点。

楼主:
8060?我最小的就是9060了。用2S?我2S只有一块,3S大把多。

网友:
没有必要 全程 全油门吧 太暴力了 对JJ 有损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8060?我最小的就是9060了。用2S?我2S只有一块,3S大把多。

这个还不简单?把9060一边剪掉半英寸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V1400,用9060,

电机,电调,电池可以一块冒烟了。

网友B:
KV1400用9060冬天用着可以!
现在的天气热了!考虑加个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全油门。我的xxd电调不知道怎么的。加电不转一分钟不到就很烫了。(上面的热熔胶都可以烫化)但飞又很正常不会有多烫。

估计你把刹车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V1400用9060冬天用着可以!
现在的天气热了!考虑加个散热片!

9×6桨的负载不低于1047,比GWS EP1060直驱桨还高不少,2S电池勉强用,3S电池还是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