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450V2

楼主(2011-05-29):
机身在淘宝买的279的空机,做工精度一般。飞了几个起落,感觉很稳,用木桨,就是躁音有点大。上侧板换成了改260MG的侧板,GY520+S9257锁得比棍子还直

网友:
你的空机对不起陀螺仪和尾舵机

网友:
都用怎么好的设备了,还不上一架还机啊

网友:
嘿嘿,这空机也不见得有啥不好。

网友:
布线挺工整的~

网友:
这不是糟蹋520么。。。

网友:
不错了,以后炸几次后没精度了再换

网友:
其实我觉得只要不是材料太差,精度过得去,调好了,飞悬停航线完全没问题,也飞不出太大差别…3D要求高,为了安全也得上好机

网友:
锁尾太给力了!

网友:
v2空機 主軸&拾字盤魚眼中心軸孔間隙太大.手輕搖拾字盤,主軸跟魚眼會有近1mm空隙

v2空機 主軸&拾字盤魚眼中心軸孔,間隙太大.手輕搖拾字盤,主軸跟魚眼中心軸孔會有近1mm空隙
加油門主槳甩直後,輕退油門後,再輕加油門,中聯會遶圓心左右振動,新的也是如此,
感覺裝MB 小野獸FBL,上述振動JJ可能會瞬間側翻.
LZ的V2  JJ會有前述狀況嗎??
另450 SPORT&PRO就很密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主軸跟魚眼中心軸孔配合的还好,没有你说的那么大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