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8910A+ 拆了不知道怎么装了

楼主(2011-05-29):
DS8910A+ 拆了不知道怎么装了  那个齿轮该怎么装 有没有要求的 要那里对准的按上去吗 今天450掉池塘了 郁闷

楼主:
一大片空地 碗大的一个水坑 就掉里面去了 背啊 背啊.....................

网友:
就4个?  有一个里面是空的 套电机上面的轴上 套之前应该有个小的是挨着电机齿的 最大的套电位器上 图上最大的右面那个挨着最大的齿轮卡到抽成下面

楼主:
装上后 有没有哪要注意的 什么中立点啊 怎么对

楼主:
还有这些

郁闷

网友:
慢慢研究

网友:
好赢铂金60A也进水了

楼主:
好赢铂金40A   Quark陀螺仪 DS8910A+   恒吉933   还有个不知道什么电机  JR RS77S 接收机

网友:
进水了没事的。晾干就好了

网友:
用电吹风吧,把设备都吹下,有太阳的时候拿出来晒晒,估计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我都用酒精冲了下 拿吹风机 吹干了

网友:
还有一样没进水就好办

网友:
没事的,,只要不是泡几天

网友:
请教老羊!

网友:
铂金40A,有个灯,可以用了

网友:
应该没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