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 尾电机不受控啦?

楼主(2011-05-29):
请教老师:
九鹰260a 炸了几次,挺耐摔,但今天发现尾电机不受控了,明显感到尾电机转速极高,起飞顺时针旋转,不受控。是什么原因请教了,不会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震动引起的,检查震动源,排除震动再进工程模式调一下试试

网友:
错了

错了

楼主:
昨晚吧机罩拿掉了没敢调整电位器,发现发光二极管是蓝光,不知动到那里了一下又发黄光。只知道蓝光是正常的,黄光表示什么确实不知,哪位老师能解释一下否?

网友:
首先检查尾浆是否松动了,如果松动可在轴上用502点一下,在就是强烈建议把尾管加长到12.5公分,你在飞的时候会觉得象华科尔4#6bell的感觉,最后接受电子版上蓝灯才是正常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老师,加长尾管能否解决尾电机不受控问题吗?今天重新对码,舵机动作正常,但还是机头右旋,高速右旋,起飞时像陀螺似的飞起来,尾桨电机高速转动,我真没招了,求救了!!!

网友:
是不是马达反转了、尾桨装反了?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老师,加长尾管能否解决尾电机不受控问题吗?今天重新对码,舵机动作正常,但还是机头右旋,高速右旋,起飞时像陀螺似的飞起来,尾桨电机高速转动,我真没招了,求救了!!!

你有没有自己插过尾马达的插头,或者装过尾桨?

网友:
楼主兄弟,听我一言,结合你的描述,和我的情况一样的。建议你不要进工程模式调,越调越乱。我的猜测是陀螺仪摔出虚悍。不信,你可以用手摆动机身,尾桨转速是否变化,这种情况只有返厂了。不过我那个260返厂后回来正常了,小炸一次后又是这个毛病,总之命不久矣,现在已经被我当尸体出了

楼主:
为这个小东西返厂,觉得太折腾了。陀螺仪自已能调整吗?那里有调整的方法案例?

网友:
现在不是调整能解决的问题,我之前也查过很多资料,什么陀螺仪感度,尾电机电压都调整过,没办法调好的。估计是陀螺仪虚悍了,自己也没专业的设备维修,如果还想继续玩,除了返厂别无他法,返厂维修是免费了,不过来回运费自理

楼主:
这几天有空试着进入工程模式调整了陀螺仪感度,但调整的过程忘记了,起结果是陀螺仪感度调过头,260A机头不右转而是左转了,想调过来又不知如何调了。
不管怎样说明这毛病还是陀螺仪感度问题。
再努力调整吧,接着折腾吧。

网友:
说明电子板没有坏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有空试着进入工程模式调整了陀螺仪感度,但调整的过程忘记了,起结果是陀螺仪感度调过头,260A机头不右转而是左转了,想调过来又不知如何调了。
不管怎样说明这毛病还是陀螺仪感度问题。
再努力调整吧,接着 ...

能够从右转调到左转,说明是调整的问题。

网友:
诶,楼主不相信我的话,和你说过调不好的。不是太快就是太慢,主要是你现在的陀螺仪已经失去作用了,就是调到中立点了,也没法锁尾。除了返厂别无它法。不相信的话就继续折腾吧

网友(2011-07-20):
我出现了和楼主一样的状况

才入手5天的新机,飞了不到10电池次,每次飞行时为了不让马达过热,特意飞几十秒就休息几十秒。也没怎么摔过,每次看着控制不了时都及时收油门到0。
最后一次正常飞行是悬停时突然自旋,当时以为没电了就停机拔电池了。第二天再玩时发现开控后插电池时飞机没自检蓝灯长亮,重插电池后蓝灯闪烁完成自检,但给油后飞机升空并剧烈右旋(顺时针转圈),油门推到一定高度两个马达突然停转。
赶紧停机并和卖家联系,判断是接收机或主马达的问题。刚才拆了壳子并卸掉主齿,接电测试。第一次仍然是蓝灯长亮完不成自检,第二次接电蓝灯变暗闪烁,蓝灯下面有个橙色灯闪烁,完成自检,但自检时间比平时长几秒,测试舵机有反应,给油后主马达转速正常,尾马达反而不转了。之后再试接电,蓝灯长亮,再也无法完成自检了。
估计是接收机故障了,请高手指点有无好的解决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