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和电池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1-05-29):
换了冰人SF臂以后,终于可以把木桨的桨盖调成一条直线了,我有3块
电池
,每个电池都可以调整到无双桨,但是无论哪个电池无双桨以后,另外两个电池就会有2mm左右的双桨,可能因为放电能力不一样,转速不同,大家有这个问题吗,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电池跟双桨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B:
也关注这个问题,期待有好方法。

网友C:
还有这事,没听说过

网友D:
动静平衡做好了应该不会有双桨问题了吧。

楼主:
动静平衡都做过了,是不是电池重量不同和放电能力不同导致的啊

楼主:
怎么没有明确答 案阿,难道大家都没遇到过

网友E:
我的450PRO碳浆没双桨,换木浆双桨很严重。

网友F:
木桨有双桨你就将就着飞吧,因为十之八九调不掉的双桨是因为木桨本身就是弯曲的。

网友G:
估计是桨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