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知道的教下,不知道的顶下。

楼主(2011-05-29):
我用的是朗宇2212KV1250电机。上次飞飞机由于是新手玩,机头栽地,导致电机轴进去了一节1cm屁股后面出来一节,纠正后连上电调上电没反应了,郁闷。把个舵机连好,控可以控制。电机三根连接换顺序一样没用!于是把外转子拆下来看了下线圈,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各位大大知道是什么问题吗?电机?电调?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网友:
1,用万能表测一下电机的三根线电阻,查看电机引线有没有断,2,查看电机转子转动是否灵活,这二项如没问题应查电调是否摔坏了!

网友:
用替换法先确定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新手根本没多余设备,哭!用万能表测是不是两根两根线测,怎么看

网友:
如果你不会用万能表,心底善良的三木先生已用最好的方法去救你的啦。

楼主:
新手没多余设备拉

楼主:
标题

刚用万能表测电机电阻都有电阻是不是电调出问题了啊!但又为什么电调上电可以控制舵机呢

楼主:
额,能修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能修复好吗
我也在找人帮修。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6464

网友A:
触地时如果没有收尽油门,有可能会烧ESC。

电机好坏很容易判断,且无需任何设备:
*) 手捻电机轴,运转顺畅。
*) 短路三根线中的任意两根,再捻,应该明显感觉到阻力。换另外两根,然后是最后两根。

-) 如果三次都明显感觉到阻力:电机是好的。
-) 如果某次顺畅无阻:那两根线之间断线。
-) 如果一开始三根线谁都不接 就有阻力:内部短路 或者 机械卡滞。

楼主:
谢谢12楼今天上午确定不是电机问题了,但电调也没问题今天出去飞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电调上电电机不叫

网友:
有道理,有道理。

引用 网友A:
触地时如果没有收尽油门,有可能会烧ESC。

电机好坏很容易判断,且无需任何设备:
*) 手捻电机轴,运转顺畅。
*) 短路三根线中的任意两根,再捻,应该明显感觉到阻力。换另外两根,然后是最后两根。

-) 如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