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地飞8S 2.4G的问题,给解决一下!

楼主(2011-05-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调进程!额连我都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天地飞8S 2.4G的问题,给解决一下!油门要推到三分之一的位置,电机才开始转,而且一转就是高速的,后来调油门曲线,调整的好点了,但是,油门稍微一推,就是高速,咋回事啊!

您好:
l
电调行程检测
首先将发射机3通道打到最大油门开机,然后接收机、电调上电,电调“滴滴”响两声(检测油门最大值),发射机油门打到最低,电调“滴”响一声(检测油门最小值),稍等片刻,电调“滴滴滴”响三声(检测电池,3节就响3声,4节电池就响4声)。
此操作时,为保安全,请将负载拆掉,用空电机测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