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7接收机天线断了

楼主(2011-05-29):
今天真是郁闷的一天,炸机把天7接收机天线弄断了,会不会影响接收距离,影响有多大?像这样还能有多少的有效距离?会不会受到干扰?谢谢啦!

网友:
问他们客服吧~~

网友:
很简单,把剩下的50-1馈线拨开一段。直接可用。

网友:
偶极子天线断了,对距离还是有影响的,联系厂家返厂更换,或者自己淘宝买一根这样的来换,都不贵…

楼主:
还没换过天线呢?有什么要注意的么?断的那节对接收影响到底有多大?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的?还有如果要想要接上应该怎么接?谢谢啦!

网友:
一边剪出一毫米的线芯,烙铁一焊,外面再用热缩管一套。OK了。没热缩管用电工胶布也可以。

楼主:
但是前面的线已经很短了

网友:
这个天线是最简单的四分之一波长偶极子全向天线,我建议一下2个解决办法:
1. 把掉下来的那一截的热缩管剥开,看看里面的结构,然后用剩余的馈线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2. 找一个2.4GHz的wifi棒状天线,直接焊接到剩余的馈线上,遥控距离会比原来大一些。wifi天线一般都有些增益,波瓣分布是垂直天线轴向,所以安装在飞机内的时候一定要垂直安装,可以保证飞机平飞的时候有最远的遥控距离。

网友:
直接用遥控距离肯定受影响,俺楼上说的重新焊下巴

网友:
象真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