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Z设置问题,请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谢谢!

楼主(2011-05-29):
请懂的老大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万分感谢!新建的一个模型,十字盘选择HR3模式,发现4通道对应PIT,6通道对应RUD,如图:
油门推杆可以看到十字盘各
舵机
演示
然后改成4通道对应RUD,6通道对应PIT
然后出现油门推杆和升降拉杆分别如图:

网友A:
太复杂,看不懂、

网友B:
怕什么,插上对于通道的舵机线就可以啦,或者调整那个通道输出那个信号

网友C:
可以任意定义对应通道,只要注意对应的摇杆就行。

网友D:
在功能菜单里更改下,futaba说多通道的接收机其实不同的通道有0。x毫秒级别的顺序延迟,1234通道大于56,所以后来一些人就把斜盘的舵机划到1234里,速度更一致,其实有点吹毛求疵的,不过楼主可以折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