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分享一下焊接T型插头的技巧和心得,有没有?!

楼主(2011-05-30):
今天焊电机和电调。
香蕉插还是比较容易焊的,把焊锡熔化在插头后面的凹槽,然后垂直插入电线就ok了。
但焊T行插头就比较郁闷了,搞得满身大汗都焊不牢。最后勉强粘上,但惨不忍睹啊。估计会增加很大的电阻吧。

第一次用电烙铁,感觉香蕉插头还是比较容易的。

这个还马马虎虎吧。

T头太难焊了,惨不忍睹啊。

网友:
很好的问题!!等待高手解答。。。虽然玩了3年了。。我还真不知道如何作答。。

网友A:
先用刀刮刮 用锉弄弄  然后上锡  线也上锡  然后放在一起 用烙铁稍微加温一下就焊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刀刮刮 用锉弄弄  然后上锡  线也上锡  然后放在一起 用烙铁稍微加温一下就焊牢了

哦,我就是没用刀刮挫弄。看来不上锡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B:
很明显是温度不够吧

楼主:
郁闷,发现个问题——忘记预先在电线上套上热缩管了。看来一定要重新焊了。不知道电调能不能承受的了这么折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温度不够吧

50w的黄花牌电烙铁应该够了吧

网友:
先把T头沾点焊膏之后上锡,然后再把电线也上完锡之后再两个一起焊,应该很容易。

网友:
我30W 的 也能焊上  用锉子试试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的方法用30W的  很容易焊上的

网友:
我用黄花50W的 ,先用刀或者砂纸把T头上的铜片磨下,有条件的可以用助焊剂,我用酒精的,然后T头上点焊锡,硅胶电线上点焊锡,然后把点过焊锡的线头放在有焊锡的T头上,电烙铁压下,吹吹,搞定~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多上点松香,在焊接前插头和线头分别先上松香和焊锡。
其实理论讲再多也没有用,只有多焊,慢慢就找到感觉了。

网友:
打磨,上香,点锡,固定,

网友:
烙铁功率小了

网友:
3个要点。
1.买个三只手。这样可以把手腾出来,一手拿电烙铁,一手拿焊锡线。
2.需要一个功率稍微大一些的电烙铁。我用的是黄花70W的3927可调温电烙铁。
3.焊接前,先把线和T头都上好锡。

网友:
从照片上看,温度似乎不够,焊点表面不够光滑。

网友:
焊锡质量不好

网友:
用20W就可以,注意不要用尖头烙铁的尖端焊接~

网友:
如何T插焊接请看视频 - 电动固定翼航模综合讨论区 - 模型论坛|遥控模型|我爱模型 5iMX.com 中 国最具人气及影响力的遥控模型论坛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2649&highlight=%BA%B8%2B%2B%CA%D3%C6%B5

网友:
温度不够,焊接时间可以长点,加助焊膏

楼主:
多谢19楼的兄弟分享,帮助很大。

网友:
呵呵 T型插头确实焊的挺难看的啊
这个只能慢慢练手感了吧,说是说不明白的
我上学金工实习时学过一点,刚开始焊都焊不上,后面稍微好点,不过还是没那么好看

网友:
焊接表面要先用锉刀或纱布去除氧化层,涂抹焊锡膏,上锡。导线也要涂抹焊锡膏上锡,电烙铁换成平口的。

网友:
我第一次和楼主一样,哈哈……

网友:
我也刚焊T插,焊的和楼主差不多。还是要多练习啊~~有种XT60的插头很好焊

网友:
我用50W的黄花恒温可调的电烙铁,香蕉头垂直夹在小台钳上,然后往里面融焊丝,然后把线插进去冷却。
T插我也觉得很好焊的啊,还是夹持在台钳上,然后先在T插上熔点焊丝,然后在剥好的线头上镀上焊锡,穿上热缩管,最后把线头放在T插上,熔电烙铁压住线头,一会就熔好了。
晚上10点多了拿手机拍的 不清楚 将就看下,如果觉的可以,需要的话白天再拍

网友:
看来只有我用300W的 感觉一下就焊上了

网友:
看图明显虚焊了。必须重新焊!

网友:
AKG你没有加工表面,另外没上助焊剂,应该先挂好焊锡再焊接的
另外不用台钳,木板上钻几个小洞洞,香蕉头或者T头才插进去就OK,木板传热慢,比台钳好用

网友C:
台钳。。。。这个不是家家有吧。我家里工具不下几十种,就是没有台钳,一直想买来着。
我是用老虎钳手柄处用橡皮筋扎住,呵呵。一样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钳。。。。这个不是家家有吧。我家里工具不下几十种,就是没有台钳,一直想买来着。
我是用老虎钳手柄处用橡皮筋扎住,呵呵。一样好用。

我也是

网友:
学习,不久就要用

网友:
个人感到这样焊接比较好,导线要现剥现上锡,有氧化层要砂光打亮,焊锡质量要好,不要用有酸性的焊药,T头已镀金不要磨去,烙铁温度要适当,焊接时间不要过长,当焊锡充分浸润两元件表面后烙铁快速离开,旋即以尖嘴钳冷却焊接点,(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