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电调的问题, 知道的解下, 谢了!

楼主(2011-05-30):
前段时间亚拓500的原装电调因为位置移动,离
电机
太近, 被高速转动的电机磨坏了其中一个电容. 去买了两个电容, 与原电调上的电容牌子不同, 但都是35V, 330
μ的, 亚拓电调上的电容的牌子是黑金刚, 我买的电容品牌是红宝石, 都是进口的品牌. 回来把两个电调换上, 结果
舵机
工作正常, 但马达没有反应. 这是什么原因? 请教下懂行的人士, 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电容是消除电机的反电动势的,没有电容,电路会产生高压,击穿元器件,按你的描述,BEC是好的,但其它电路出故障,要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