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G7调KDS800

楼主(2011-05-30):
我用XG7调KDS800,陀螺仪感度接在收脚通道(GEAR),我调感度50%一下,显然非锁尾模式(尾舵回,且只往左回直到撞墙),60以上锁尾模式(尾舵不回中),但是我感度调到100,和感度调到80效果一样……

一开始飞机微微逆时针自旋,通过调内置微调,飞机现在的状况是起飞的时候飞机有逆时针趋势,我方向舵往右修正后,且摇杆回正以后,飞机又有顺时针旋转趋势……
如果不调内置微调,飞机只会逆时针自旋,即修正后仍然逆时针自旋……

网友:
对800,漂实属正常,不漂的谁还买GY401啊,
排除振动会好很多。

网友:
没调好尾舵机中立点 800好好调不会飘的明显

网友:
lz太巧了   我也是kds800 这不算今天都调了三天了  主要是不会调 瞎弄 还是不行 和你的问题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断换了,高端的800只适合高手调机……
我换了GP750了…收的…锁尾那个稳!

网友:
我调好了  不换就着用着  一根棍 贝儿直

网友(2012-02-08):
我也让800闹得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