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手想做纸飞机,大家帮忙……

楼主(2011-05-30):
原来玩直升机的,最近想搞个纸飞机休闲飞,我手上有朗宇2216,1250kv马达,好盈40a,还有3s,2200的电池,是原来飞450剩下的,不知道这个配置做个多大的纸飞机合适啊?请大家帮忙!

网友:
 只做过飘飘前拉的路过

网友:
我觉得先做飘飘比较好 纸飞机好做 飘飘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

请问具体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B:
说实话,楼主这个电机,必须用大桨怎么也得9寸 10寸....还有这电池也够大....

所以你想,纸飞机安装桨的v槽尾部 要能放得下这个桨,再按比例放大~~~~

这是多麽巨大的纸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楼主这个电机,必须用大桨怎么也得9寸 10寸....还有这电池也够大....

所以你想,纸飞机安装桨的v槽尾部 要能放得下这个桨,再按比例放大~~~~

这是多麽巨大的纸飞机啊~~~

估计是怪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