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在DIY条件下同步带和行星减速哪个会比较容易达到较高精度?

楼主(2011-05-30):
750w的伺服电机,希望把转速从3000转下降到600转左右,用来驱动丝杆。

用同步带减速的话,不知道同步带本身会不会有弹性变形,最终的表现就和齿轮减速的回差差不多了吧。
用行星减速的话,很难买到精密的行星减速机,15秒左右回差的减速机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了,价格也很贵。

至于蜗杆和谐波减速因为减速比过大,不合用了。

用加宽的大功率同步带,减少带子本身的变形,不知道是不是个比较折中的方法。
或者用多条比较窄的同步带并行用?

上面的问题只是突然想到的,所以没什么前提或者预设条件的,偶不是个死追精度的2,表鄙视偶:loveliness:

网友:
老骗子  我也是来这里同问 这个答 案的

网友:
不知所云!
楼主到底是有问题啊?还是提出解决问题?

网友:
同步带精度高.   宽度大的精度效果更好.

网友:
直接驱动,用连轴器最好

网友:
同步带,关键不要用太烂的

网友(2013-05-09):
真的是同步带高吗

网友:
同步带找进口备件那种,,质量好价格低

同步轮直径大,细一点,宽一点

精度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