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把食品加工机电机联结轮拆下

楼主(2011-05-30):
这样把食品加工机电机联结轮拆下
点胶还是螺纹连结的吗

网友:
用小噴火槍加熱一下約200度就很容易拔下

网友:
这是拆的哪头呀,看不懂了

楼主:
拆黑的尼龙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破坏性的还是轮轴都要完好,再找个小于轴的螺杆顶轴,在你卡轴的铁片中间钻眼,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坏性的还是轮轴都要完好,再找个小于轴的螺杆顶轴,在你卡轴的铁片中间钻眼,攻丝。

想二个都要,

网友:
应该是反向的螺纹连接的,我拆过一个九阳的料理机,刀头就是反向螺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