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说说为什么你们启动飞机大奖基本不转加油门才转

楼主(2011-05-30):
高手来说说为什么你们启动飞机大奖基本不转加油门才转  为什么我的 点火启大奖 疯狂的转还很快  油门也很低  是怎么回事啊  拿了点火器一样熄火   这个不会在飞的时候也熄火把

网友:
怠速油门太高了。

我自己是油门最低,微调最低处风门全关,靠微调来调怠速油门(我的控是机械油门微调~)

拿了点火器发动机熄火,首先是发动机富油了。其次有可能火头的问题。

楼主你多用搜索功能啊。。。相关帖子太多太多了。。这样一个问题问一次。没必要啊 浪费论坛资源。。

另外你怎么知道你火头是好的?光是看不行哦。。取下火头来通电 呈暗红色才行哦

网友A:
检查离合器甩块是否和来令片!如果是新机,估计是来令片咬住甩块了,可以试试多磨一下机子,或者暴力的提升发动机转速(飞行中)来解决!这样有可能会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火头拿下来 用点火器 试了 是好的   富有需要怎么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 一直不拿点火器 放上去

网友:
显摆的结果

网友:
发动机那个型号的说一下嘛
用手拨桨,看散热风扇转不,如果转,那就是离合器问题了

你这种情况,离合器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神马牌子的机子?

网友:
没玩过油鸡,帮顶

网友:
排除调机和控设置问题后,最大可能性是甩块变形了,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离合器甩块是否和来令片!如果是新机,估计是来令片咬住甩块了,可以试试多磨一下机子,或者暴力的提升发动机转速(飞行中)来解决!这样有可能会正常!
这是正解啊,另外,发动机也要调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