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不去,新的不来,450PRO

楼主(2011-05-30):
PRO空间太小,头天搞到凌晨3点,对布线还是不满意,第二天重来,电调侧放,接收机侧放,走线里外结合。

260MG,飞越上侧板

260MG,飞越上侧板

升降舵机与尾管座共用一个螺丝

升降舵机与尾管座共用一个螺丝

锁尾舵机尺寸不合适,直接用AB胶粘,球头扣反装

锁尾舵机尺寸不合适,直接用AB胶粘,球头扣反装

平衡尾桨时直接切角

平衡尾桨时直接切角

网友:
漂亮,就是维修麻烦。

网友:
夏天啦,电调该放外面了..........之前也放里面,一个电池下来真的热的烫手..放侧面能好很多

网友:
LZ用的什么尾舵机,要用AB胶占

网友:
电机连线不建议放里面,维修调试的时候不方便拔电机线。

网友:
我Sport经过我几次炸鸡之后,我都是包线用线管好,外置算了,主要是维修方便!

网友:
我认为PRO轴传只是个传说。。。。

网友:
不错。。我是实用流,怎么方便怎么弄,第一次飞就扫齿,3秒钟吧。。秒射。。。。

网友:
漂亮的机机,就是电调怕散热不好

网友:
电机线放那儿行吗?不太方便吧

网友:
使用和维修放第一位,美观放第二得了。

网友:
电调放外边吧

网友A:
中看不中用,,小修都的趴开

网友:
好看,我朋友也买了个架,他秒炸了

网友:
同样2801的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看不中用,,小修都的趴开

我不这样看,这个布线参考了论坛上的一些帖子,一般炸机就是换大齿盘、主轴、尾传动齿等,这些不用扒开的。唯一不方便的地方是合上侧板后调不了电机齿与大齿盘的间隙(毕竟在一边侧板调整好的间隙等到合上另一边侧板后这个间隙是会变化的),因为电机上面两个舵机要移开的话必须得把侧板拆开(飞越的大舵机侧板)。
电调放里面我也是担心散热不好,有空移出来。
调机用油门锁定,脑子得清醒,拨开关前三思啊。

楼主:
电调放外边啦,把头罩剪掉了一块。

网友:
羡慕不已

网友B:
美观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装机主要有下面几点
1、旋翼头螺丝上紧打胶,尤其是摆臂上面6个螺丝以及球头重点检查,组装完的结果是各个部件转动顺滑,握住日子框转动一下大浆,应该是零虚位,这是最基本要求。
2、尾管和支撑杆一定打胶上紧,保证支撑杆没有应力
3、尾推和尾舵校准中立点,保证顺滑,捏住拉杆轻轻转动尾桨,虚位尽量小
4、电机齿与大齿盘保证间隙0.2毫米左右间隙
保证这几点基本就好飞了,炸出来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观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装机主要有下面几点
1、旋翼头螺丝上紧打胶,尤其是摆臂上面6个螺丝以及球头重点检查,组装完的结果是各个部件转动顺滑,握住日子框转动一下大浆,应该是零虚位,这是最基本要求。
2、尾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