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没有乙,醚也可以发动银燕发动机了

楼主(2011-05-30):
手头有几个银燕压燃式发动机,因为燃料之一的乙,醚不好买,所以一直没能将它们跑起来,总觉得很遗憾。

       最近上网无意中知道汽车的冷启动液含有30%到70%的乙,醚成分(此外还含有轻质烷烃、石油醚、润滑油等),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了一瓶冷启动液,一瓶蓖麻油,一瓶煤油。注意汽车的冷启动液分为很多种类,有的是严寒地区使用的(-50度),有的是寒冷地区使用的(-40度),它们的乙,醚含量是不同的,温度越低,乙,醚的含量越高。买的时候最好买严寒地区的启动液。

       买来之后,因为不确定启动液里面乙,醚的含量究竟有多少,于是我直接用了一份冷启动液配上一份蓖麻油(没仔细量,大概数据),当做发动机的燃料。话说冷启动液很刺鼻,使用的时候要在室外进行。

       燃料准备妥当后,我开始调发动机,先把调压杆顺时针转到上止点的地方,再逆时针转一圈多左右。然后开始拨动螺旋桨,效果还不错,使劲拨了几次就开始出现爆炸声了,再继续拨,可是只转了几圈就停了下来。可能因为燃料的问题,今天一直没有让它连续转起来。不过自己感觉这次实验很成功,以后再仔细研究一下如何配燃料以及调发动机。

       所以大概的结论就是,汽车启动液是能够代替乙,醚的。
————————————————————————————————————————————————————————————
                     晕,这个贴我都忘了,今天上论坛看到又被顶起来了。

                     配来配去,也没有找出最佳配比,最后发现采用传统的做法即1:1:1的效果也不错。也可以让汽车启动液适量少点,20%以上就可以了,蓖麻油在30%到35%左右,蓖麻油的含量要根据根据汽缸的气密性适当调整,其余的就是煤油。记住油管不要用甲醇的硅胶管,会被煤油泡胀。

                    不用想,最后的结果是发动机成功的转起来了,受不了那个声音,很尖利,靠太近会耳鸣,听那音高转速大概有一万多,风力很强。
                    其实燃料的问题不是太大,主要还是发动机本身的问题比较多。发动这个发动机真的有点靠运气,有时拨十几秒就发动了,有时会让你拨一个下午。

                   发动这个东西前首先要把压缩比和油针调到恰当的位置。油针的调法是顺时针转到底后再往回转3到4圈。压缩比呢是顺时针旋转调压杆,把反活塞推到上止点后再往回转一圈左右,其实这个圈数有点说不准,调压杆的转多转少还要取决于汽缸的气密性等。一个可取的方法是一边转调压杆,一边拨桨,感受压缩时的阻力  ,如果感觉到快速拨桨时有相当的阻力一般就能压燃燃料了。

                    等万事具备后就是拨桨了。拨桨就不用说了吧,要快速的拨,同时记得拨之前要在进气口滴几滴燃料,为了增加气密性还可以在排气口点几滴蓖麻油。压燃机最大的麻烦是等转起来之后还要同时调节压缩比和油针,以达到最佳的状态。调压缩比的原则是怎么能够增加转速或能让转速平稳就怎么调,油针就是调到速度最平稳,排气口不喷油滴和冒蓝烟就行了。

                    等发动机转完之后,清理也是个问题,因为没有排气管,废油会把发动机和固定台搞得很油腻,清理很困难,不过看上去加工一个环形的排气管应该不是太难。

                    在今天看来,线操纵发动机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东西没有风门,所以想要用这个做遥控很不现实,除非自己有加工能力做一个可以遥控的汽化器,或是有其他发动机的汽化器能够粘在上面也好。估计做个滑翔机还不错。总之,这东西还是拿来收藏吧。

网友:
坐等你的试验

网友:
我一直觉得,发动机不应该烧任何设计燃料以外的任何东西,可以和需要是两回事
至于乙醚,我想告诉你们,就化学性质来讲,小分子醚类都可以
包括甲乙醚、二甲醚·········你只要不给我搞个18冠醚什么的就可以了

网友:
汽车的冷启动液?????是冷却液吧????

网友:
坐等新进展  偶挺你,楼主

网友:
另:以前压燃机的标准燃料配方还包括有三分之一的煤油

网友:
压燃机压缩比范围多少来着?用汽油不行吗?

网友:
不错。只是有些晚。。。。

十多年前就在用,只是由于开车试机。但质量不好的启动液,会有水(沉淀)。注意滤除。
再加适量柴油(当时煤油不好搞到)和滑油(蓖麻油。合成油也试过,没做实际工作状态,不知可否长时间可靠工作)就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偶只潜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