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 / DSX7 遥控器,陀螺仪感度设置疑问?

楼主(2011-05-30):
先说说我的设置和我对DX7遥控器设置陀螺仪感度的了解:
DX7遥控器(DSX7也一样),陀螺仪(GP780)的感度线插在接收机(AR6110E)的第五通道GEAR。
在DX7/DSX7的菜单中,陀螺仪感度Gyro Sens的设置范围是0%-100%。
其中50%-100% 是锁尾模式。数值越大,感度越高。设置为85%,相当于FUTABA的+70%。
50%-0% 是非锁尾即普通模式。数值越小,感度越高。设置为30%,相当于FUTABA的-40%。

我有2个疑问:
1、DX7控,锁尾模式,感度越高,飞机打方向的速度越快,而FUTABA的控,刚好相反,感度越高,飞机打方向的速度越慢,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同呢?
      例如,我的DX7控,我把感度分别设为80%和70%会发现,80%时,打方向飞机的转向速度明显比70%要快。
2、改变陀螺仪感度通道GEAR Reversing,陀螺仪和锁尾没有任何变化。
     请问GEAR Reversing有什么作用吗?还是说怎样设置都行呢?
      换句话问就是,陀螺仪感度通道反向,对陀螺仪和锁尾有什么影响?

网友:
顶一下,听高手解答

楼主:
 有DX7 / DSX7 的朋友吗? 说说你们的见解吧。
 貌似用这个控的人不多。

网友A:
我用futaba的

网友:
你用的陀螺一样么

网友:
dx7控在国外很多人使用,在国内好像用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futaba的

FUTABA 的陀螺仪感度通道反向(没有电源和地,只有一根信号线的那个通道),对陀螺仪和锁尾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DX7打方向速度快慢與感度沒有太大的關係, 主要看D/R的EXP。
新手建議調到+35EXP, 老鳥的話自己看吧,覺得不夠靈活的話就可勁減啊!! (我是-60)
但是不同的陀螺儀有不同的設置方法。
好像G110(E-flite)就是用Gear的行程調方向速度。
至於Futaba, 由於使用時間不長,就不發表高論了。

网友:
我记得DSx9的陀螺感度通道是第七通道,如果接第五通道的话需要用定速来设置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DX7打方向速度快慢與感度沒有太大的關係, 主要看D/R的EXP。
新手建議調到+35EXP, 老鳥的話自己看吧,覺得不夠靈活的話就可勁減啊!! (我是-60)
但是不同的陀螺儀有不同的設置方法。
好像G110(E-flite ...

不同陀螺仪是很不一样的, Spartan就建议尾舵EXP0, 因为本身陀螺有EXP

网友C:
你的GEAR 已经更改为 GYRO了。

你更改他的舵机方向。为什么要影响陀螺呢?

更改 ADJ的行程
和 DR的数值都能提高和减少尾巴的速度-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GEAR 已经更改为 GYRO了。

你更改他的舵机方向。为什么要影响陀螺呢?

更改 ADJ的行程
和 DR的数值都能提高和减少尾巴的速度-0-

 呵呵,我的逻辑是:
我的GEAR已经更改为GYRO,而GYRO接的就是陀螺仪,那么更改GYRO的舵机方向,应该陀螺仪也要反向呀。
而我试验的结果是没有影响,跟我的逻辑相反,所以我很纳闷。

楼主:
 另一个我纳闷的地方是:
飞机打方向的速度与陀螺仪感度有关,感度越高,打方向速度越快。
而FUTABA /天九 的控,刚好相反,感度越高,飞机打方向的速度越慢。
为什么不同呢? 或者说,DX7要怎样设置才能与其他控一样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的逻辑是:
我的GEAR已经更改为GYRO,而GYRO接的就是陀螺仪,那么更改GYRO的舵机方向,应该陀螺仪也要反向呀。
而我试验的结果是没有影响,跟我的逻辑相反,所以我很纳闷。

那是控制感度, 反向了就锁尾和非锁尾模式反过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一个我纳闷的地方是:
飞机打方向的速度与陀螺仪感度有关,感度越高,打方向速度越快。
而FUTABA /天九 的控,刚好相反,感度越高,飞机打方向的速度越慢。
为什么不同呢? 或者说,DX7要怎样设置才能与 ...

陀螺仪一样么? 我已经问过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控制感度, 反向了就锁尾和非锁尾模式反过来了

 谢谢高人指点。
 恍然大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一样么? 我已经问过一次了

陀螺仪不一样,我的是GP780,不知道我那朋友用的是什么陀螺仪,但能肯定不是GP780。
飞机打方向的速度与陀螺仪感度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同的陀螺仪对转向速度的影响可能不同,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在模拟器里陀螺仪感度越高,飞机打方向越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不一样,我的是GP780,不知道我那朋友用的是什么陀螺仪,但能肯定不是GP780。
飞机打方向的速度与陀螺仪感度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同的陀螺仪对转向速度的影响可能不同,是这样的吗?

对,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控只是负责输出感度信号, 哪个控都一样, 不然感度就设不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
 恍然大悟。

高人谈不上, 还不会翻呢, 只是刚好知道这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人谈不上, 还不会翻呢, 只是刚好知道这一点而已

基本搞清楚了。再次感谢。不要谦虚,能者为师。
翻得早的代价是炸得多,跟 不会走就跑 的道理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转向快慢应该同D/R,EXP有关,我的9X2升2.4G也用6100接收,一般陀螺仪感度设在30左右,3G就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