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下推力不到1-1 为什么也可以大仰角

楼主(2011-05-30):
http://www.56.com/u48/v_NTAwMDc3OTc.html   注目 本视频绝没PS或做假  按常里推重比不到1-1是不能这样的  最后那段   大家分析下

网友:
办公室看不了视频。

X
网络访问消息:: 不能显示此页

解释: 试图访问的页面出现问题,无法显示此页面。

尝试下列:
刷新页: 单击“刷新”按钮来再次搜索此页。超时可能是由于 Internet 拥塞造成的。
检查拼写: 请检查您是否正确键入了网页地址。键入的网页地址不正确。
从链接访问: 如果有一个到您正在找的网页的链接,请尝试从该链接访问此页。
如果您仍然看不到请求的页面,请与您的管理员或支持人员联系。

技术信息(提供给支持人员)
错误代码: 502 Proxy Error。The ISA Server denied the specified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URL). (12202)
IP 地址: 10.20.1.133
日期: 2011-5-30 7:26:37
服务器: isa.sx.chalco.com.cn
源: 代理

网友A:
大迎角跟1:1有毛关系,0.1:1也是可以大迎角,只是不能长时间保持
再说了,楼主这个机机是不是超过1:1还另说呢

网友:
双发的SU34啊?
这个可是用了矢量喷口的

网友:
大仰角不需要推重比大于等于1:1,只有完全垂直时才需要。

网友:
他这个大迎角是带了矢量的。。。。。。。不带矢量 想玩大迎角 那就把重心后移就可以保持大迎角飞行

网友:
用这个吊机玩玩~

楼主:
fffff

引用 网友A:
大迎角跟1:1有毛关系,0.1:1也是可以大迎角,只是不能长时间保持
再说了,楼主这个机机是不是超过1:1还另说呢

双64的涵道+两快3S的电池 肯定没的 1-1推力   你们说是失量喷口的问题 但推力不到1-1 最后你们看飞机还 几乎垂直向上冲了 一截 然后改平   平稳迫降

网友:
大迎角又不需要1:1,垂直就需要1:1,不是90度的话都不需要1:1,角度是89度的话0.99:1也行。

网友:
你这个不叫大迎角,应当是失速

网友:
推力一部分向上抵消部分重力
还有一部分向前,使飞机前进
所以大迎角飞行的升力由发动机和机翼共同提供,推重比不到一也可以

网友:
XX又来现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