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化油用什么可以替代

楼主(2011-05-30):
乳化油很难买到用什么可以替代

网友:
怎么会很难买到呢

网友:
我有卖的,找我买就行。

优质环保。

网友A:
用洗衣粉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洗衣粉水

感觉还是肥皂水 靠谱点

网友:
实在不行.墩守你附近的机加工店,

有人送切削油的时候,偷它两桶!

网友:
不是钢件的话可以用肥皂水
也可以用酱油

网友:
亚硝酸钠…我们外圆磨都用这个,防锈也很好,时间长了也不像乳化油那么臭!

网友B:
亚硝酸钠是工业用盐,它是一种白色不透明晶体,形状很像食盐。亚硝酸盐对人体有
害,可使血液中的低铁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失去运输氧的能力而引起组织缺氧性损害。亚硝酸盐不仅是致癌物质,而且摄入0.2-0.5g即可引起食物中毒,3g可致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市场上卖低于7元的都含有亚硝酸盐。最常见在合成金属加工液中主要作用是防锈。但市场上金属加工液都对身体不好,有影响血液的也有影响其他的,我自己单位生产金属加工液的,但我铣的时候也不用,我就用油漆刷子蘸点发动机油在上面就行了,自己家里加工东西精度没有高档的数控来的精密。  但不加加工液钝刀厉害,成本高,同时精密度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硝酸钠是工业用盐,它是一种白色不透明晶体,形状很像食盐。亚硝酸盐对人体有害,可使血液中的低铁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失去运输氧的能力而引起组织缺氧性损害。亚硝酸盐不仅是致癌物质,而且摄入0.2-0. ...
我用了近十年了,大哥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怕怕了

网友:
柴油加洗衣粉加水,原料好找又好用。

网友:
凡是化学的东西都有害身体,尽量避免接触皮肤吧,但做机加工的很多时候是无法避免的。。。。

网友:
皂化液很容易买的啊 不过现在涨的厉害 去年到现在涨了3块钱一公斤了

网友:
机油加自来水用力搅拌或用压缩气吹。

以前为了省钱,在压缩气管道的油水分离器接排放出来的油水混合液体作切削液。

网友:
单位的柴油罐脱水时大把乳化油,下次装点回。

网友:
不知变压器油行不行

网友:
废机油行不?以前几次玩是用的洗机器的柴油,含有黄油和机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