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2发热厉害 烫手 难道是和KDS 平衡仪不兼容?

楼主(2011-05-30):
922和KDS平衡仪配合使用,但有时候打尾舵无反应,手摸922非常烫手。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不兼容。

网友:
设置正确吗?

网友(2011-10-23):
是否922的电位不行了

网友:
JJ震动太大,尾舵不停修正,所以舵机发热.

楼主:
不是其他问题就是922容易卡死 服了922了

网友:
标题

尾推顺吗?行程设了吗?

网友:
有此现象,我把KDS800换成一个垃圾陀螺仪就锁得很好了。

网友:
到底啥原因呢?

网友(2011-12-09):
楼上几位说的都很正确.要排查自己的jj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