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重心偏机头怎么办?

楼主(2011-05-30):
如题,电池神马的已经往后挪的不能再挪了。。机头还是重。。。没辙了。

用在机尾部分增加配重块儿吗?

ps:不装电池的话是机尾重。电池是ACE的3S锂电。

网友:
尾舵机后置,电调后置

网友:
接收后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电池神马的已经往后挪的不能再挪了。。机头还是重。。。没辙了。

用在机尾部分增加配重块儿吗?

ps:不装电池的话是机尾重。电池是ACE的3S锂电。
楼主是什么机器啊,正好与我的相反,我们俩换点配件,正好就是重心在主轴的位置了

网友:
只要肯动脑筋,总会找到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机器啊,正好与我的相反,我们俩换点配件,正好就是重心在主轴的位置了

机尾重好办呐,把电池前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PRO,尾舵机还怎么后置呐,一切电子设备都在肚子里。看来还是得在后面加配重了。。。

网友:
 帮朋友装过几台PRO了,YT和FY都有,都没遇到过头重的问题啊,LZ是什么牌子的PRO呵

网友:
一定是电池 太重  啦 用啦2600 的电池